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型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2007-11-01):
求救各位大师:
    小弟刚干电工不久,对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型编码器不了解,请求各位大师给讲一下它们的工作原理及区别。

网友A:
到本网站搜索下,很多的

网友B:
发点资料给你参考
wxw_wx2000@yahoo.com.cn

网友C(2009-03-16):
增量型编码器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或线性输出,输出的是A相,B相,Z相脉冲等,一般如果不用断电后仍要记录位置的场合都可以用增量型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可以接入到到高数计数功能的PLC,也可以接到常用的计数器
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二进制码或格雷码等,即使是断电后也能记录下当前的位置.绝对值编码器需要接入例如CQM1H-ABB21这个绝对值编码器接口板,普通PLC的高数计数器不能接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如果动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并且电压符合规格,那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接入PLC的普通输入点,通过程序里面按照编码器输出码的规格进行编程设置,也可以使用

网友D:
估计现在楼主已经是个高手了吧。

多谢楼上,不然用了这么久的编码器,一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E(2011-08-07):
上海艾研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代理欧洲丹麦SCANCON编码器,产品齐全,最小外径9mm, 顶尖技术.有需要的可以打15601980295(刘先生)

网友F:
使用的时候,增量式,如果定位要求不高,可以用,但可能出现累计误差;

可以绝对式的,不存在累计误差的。定位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