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出现A501报警(限流)

楼主(2007-11-01):
MM430出现A501报警即额定电流1。1倍,是启动后慢长上去。有何高见

楼主:
补充:定子电阻测过,不缺相,电机只慢转,曾经正常转40分钟,再起不正常。

网友A:
你恢复出厂值,然后按照快速调试步骤进行设置,快速调试最后一步选择进行电机计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风机水泵类负载?若为风机类负载,P0205选择变转矩,重新输入电机参数进行快速调试。若风机为离心式风机考虑将P1300改为带抛物线的VF控制模式

网友C:
 解决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成本高的问题,请浏览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http://www.bpqpj.cn/

网友D(2007-12-09):
反映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