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低压侧出线母线问题

楼主(2007-11-01):
干式变压器低压侧引出母线大小有国家标准吗?我们这儿新到货一台800KVA的干式变压器,低压侧引出母线只有一根60*6的铜母线,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对于油浸式变压器,可以计算母线的截面积和校验热稳定性。对于干式,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如果低压侧的额定电压是0.4KV,那么低压侧的额定电流大约为1154.7A,出线的电流密度为3.2A/平方毫米,没问题的

网友C:
问题是没有的,不过还是比以前的设备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