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P(海利普) A03D743B变频器过流报警

楼主(2007-11-01):
该变频器是2000年产品,先是输出缺相,电机抖动。打开外壳发现有电容鼓包,更换电容,故障不变。测量IGBT完好(MF-47)把主控板换到另一变频器,无异常。仔细检查,换U相光藕PC923,并恢复变频器参数为出厂设置,主频率设5.00赫兹面板控制运行,空载启动EOC.A报警,无法继续检修,请高人指教!!!

网友A:
检查模块和驱动电路。

网友B:
你把光偶全取下来

网友C:
把模块拿掉,上直流检查驱动电压,若还过流看下电流检测的两个光藕,海利普的模块有时候坏了量不出来,换模块搞定

网友D:
应该是驱动不好   下模块是最好的  如果驱动是好的  要看传感器了

网友E(2008-01-23):
我现有一台变频器型号为:海利普A系列  2.2KW   以运行报警EoCA故障  我把模块下来之后  检查驱动电压正常  电容更换  923.929更换  还是老故障(不带模块)   检测电路发现没问题     请大家给分析一下  重在参与

网友F(2008-09-13):
这个简单是检测部分坏了哟

网友G(2009-06-13):
我能发言吗?

网友G:
我有一台也是海利普A2.2的,也是跳EOCA,拆模块,上直流,起动跳EOCA,,去掉保护,再起动,,,,上桥输出正常,下桥没有输出,那位指导一下啊,怎么处理,

重在参于,嘿嘿,刚学的,

网友G:
不知道换上光耦能不能解决问题呢,都不想动,懒蛇蛇,

网友H:
专业维修海利普变频器13305336428

网友I:
我们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有两个OC一个是OC一个是oC这个要分清楚

前一个可能是模块。后一个就是主板了(电流检测)

楼主(2009-08-08):
谢谢五楼,以后注意|!!!!

网友J(2010-05-07):
本人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有大量配件,欢迎来电13662534375

网友K(2010-10-2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检测光耦换了问题依旧   检测 光耦旁边的集成电路也换了    问题也是依旧

网友K:
电流检测部分已检查没问题      现在怀疑模块问题

网友K:
以前修过OMRON    3G3FV   上电运行过流      后检查为模块损坏      但用万用表测模块正常         关键是这个HLP的变频器模块是焊道上面的      就懒得换换试试了

网友K:
现在我有1.5KW的HLP      3    台都是同已个问题

网友L(2014-07-18):
有高手就请指点一下吧,我的这个机子也是这样的毛病,显示过流,怎么办呀

网友M(2015-01-24):
我的也是呀!不知道怎么搞了!不知哪位师傅有原理图给一份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