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那位有IFM-DP-CONTROLLER-AC1005/AC1006(易福门)资料与软件???

楼主(2007-11-02):
那位有IFM-DP-CONTROLLER-AC1005/AC1006(易福门)资料与软件???
E-MAIL:xuezhaocaihong@163.com

楼主:


网友A(2007-12-20):
用的什么PLC啊,只是总线控制器和西门子ET200差不多

网友A:
我做过(易福门)的设备和西门子PLC连接的:E-MAIL:FULI187@163.COM

楼主:
通过原来的测试,总结出IFM-DP-CONTROLLER-AC1005/AC1006的各菜单的操作内容如下:
IFM-ASI-DP AC1005
菜单编号 功能 参数
1 显示检测到失败的从站地址与profibus地址
2 显示检测编辑的从站地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1 23
3 显示检测到的实际从站地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1 23
4 显示已激活的从站地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1 23
5 选中要改变的从站地址(以便在6号功能里修改为新的站址)
6 把5号功能里选中要修改的从站地址修改位新的地址
7 自动地址开/关(0时才可更改从站地址)
8 确认所编辑的地址生效(还可锁上一些功能)
9 程序工作与停止
A 给profibus口分配地址 3
B 设定通讯波特率 192
E 锁与解锁(错误代码)

楼主:
IFM-ASI-DP AC1006
菜单编号 功能 参数
1 显示检测到失败的从站地址与profibus地址
2 显示检测编辑的从站地址 1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24 25 28 29 30 31 2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3 显示检测到的实际从站地址 1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24 25 28 29 30 31 2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4 显示已激活的从站地址 1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1 24 25 28 29 30 31 2通道: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5 选中要改变的从站地址(以便在6号功能里修改为新的站址)
6 把5号功能里选中要修改的从站地址修改位新的地址
7 自动地址开/关(0时才可更改从站地址)
8 确认所编辑的地址生效(还可锁上一些功能)
9 程序工作与停止
A 给profibus口分配地址 3
B 设定通讯波特率 192
E 锁与解锁(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