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系列变频器维修心得》

楼主(2007-11-02):
对于台安变频器世面上出现的较多的以N2系列变频器为主。在维修的这些年当中遇到台安经常出现的故障有:

1》报警OC-A故障: 一般这类机子都使用1到2年后,在现场运行一会儿,在频率上升的过程中报警OC-A,严重的一起动就报警: 此类处理的方法是:拆下变频器测量模块是否有问题,其次先不要急着打扫上面的灰尘,先做一个整机的观察,就像侦察一下现场一样的道理。这样做是为了看是否有明显烧坏的部分。容易观察出来。如果没有明显烧坏的器件,那么首先分析故障部位。所能引起此故障的故障点在那里。排除法,直接抓重点。由于此类机子是用了一段时间损坏的。所以属于自然使用损坏。不属于人为造成。问题的重点就是一定是某些器件的容量参数,发生了变化,老化所引起。
而容易老化的器件则又是电解电容比较容易老化。而容易老化的电容以驱动小电容最容易首先老化,其次是开关电源电容。首先把驱动部分的电解电容100UF/35V 更换全新的。所更换的电容容量一定要足,最好每个都用电容表测量一下,几路驱动用的容量不要相差太大,不然会容易引起驱动电压不平衡。国产的电容很多都不过关,所以每个新电容都需要用电容表测量过,挑选出合格的电容。
把6个100UF/35V电解电容更换后,还有3个47UF/35V电容也要同时一起更换。
全部更换好后,装机上电试验,看是否还出现同样故障。一般都可以排除。
如果故障依旧出现,那便是其他部分引起的。考虑到电流互感器的问题。把3个电流感器拆下来测量起参数,对比的测量看是否发生了参数变化。对于台安N2系列2.2KW   1.5 KW  3.7KW  380V  电流感器坏的也比较多的。TA25A4V 这个型号的电流感器很多容易坏。天蓝色的。它坏了之后呈现的故障是很多的。 OC  ,OC-A  ,OC-C   有时候还出现OC-S。这类现象一般都是电流感器的问题。
2》报警OC-S 故障: 重点检测模块的好坏,包裹驱动的针脚。 此类报警经常遇到的就是上电就报警OC-S,大多是IGBT模块击穿损坏。大多是P 端和 U  V   W的一端击穿。
更坏全新模块,拆下光藕923 ,一定有一路,不能再用了。最好923全部换新的。如果想放心一点的话,驱动电容全部更换,为最保险的。

3》N2无显示故障:首先检测模块好坏,如果检测发现模块没有明显损坏的迹象,那就上电首先观察电源灯是否有亮,如果电源灯有亮,而引起的没有显示的话,故障一定出在开关电源部分。以3844电源IC为检查的重点。检查5脚与7脚之间是否有14V的稳定直流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又稳定,测量5脚8脚之间是否有5V的直流稳定的电压。大多都是没有5V。更换3844观看结果。 引起无显示,重点派查的器件有:开关管K1314  ,3844 , 以及3844周围的帖片器件。最后是开关电源变压器。

4》N2 0.4KW  0.75KW  220V 经常遇到很多炸大电容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模块还是好的却是很少。检查模块是否是好的。如果模块还是好的,还有维修的必要,如果模块也坏了,建议买新机子。

5》雷击过的N2系列变频器:一般给雷击坏的变频器,坏的是最严重的,故障也最多。他可以从主板,到排线,然后到驱动板,到模块。都一下给你搞坏。主要是一些晶体管坏的比较多,并且从外表也看不出来有明显烧坏,用表测量大多的脚都是击穿了已经。最用意坏的是CPU。 台安N2变频器CPU也是最容易坏的。他可以引起某个脚对地短路,大多都是里面某个脚对地短路,其次他给定的驱动信号,电压不稳定也经常遇到三相不平衡输出。也有一部分是主板所引起。
欢 总结:对于台安N2大多出现的故障基本上都是这些了,当然在众多的机子当中,还有其他的故障,比如:过电压,低电压,ERR1 2 3 4 5 6 等等。出现的比较多的,以上面的5种情况为主吧。

 台安N2大多用的是FUJI的模块。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建议小功率的变频器2.2KW  3.7KW 380V 等这些,找好一点的电流感器合作厂家合作。驱动电容最好用日本的很多大牌子的电容会好一点。

这样故障率将会大大降低很多。

网友A:
你好我这有一台N2系列1.5KW变频器上电没什么问题,一运行就报OC-S,模块是好的我已经拆掉量过了,请指点

网友B:
把模块拆下来,单独给P    N  端加直流电压看启动后是否还报警OC-S,如果抛开了模块,故障依旧。说明故障不在模块部分。检查电流感器。更换新的电流感器,或者PC929  ,PC923 更换新的。尝试一下。

网友C:
请问,台安N2-402-M3型1.5KW上电源部分,UC3844的三脚对地的电容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B:
UC3844的三脚对地的电容是多大:

三脚的电容3.6nf和一贴片电阻102。两者是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B(2008-01-27):
需要台安变频器维修及技术类的请找我们: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D:
请问台安N2 7.5接7.5KW电机加速期间电流升到2-3A就报OC-A,空载加速到目标频率正常,把电机换180W的也正常,就是运行电流不超过3A都不跳,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B:
TO:EPROM 朋友

你反映的这个现象是一个很典型的台安N2系列出现的问题。。。

你的变频器使用的年限应该有2年左右了吧。环境好的话应该2年多

点。环境恶劣的话可能1年多一点就出现OC-A。你这个情况是器件老化所引起。。驱动部分的器件有个别需要换新的。。。。

网友E(2008-03-11):
我有一台N2-405的变频器,,上电启动只有启动频率运行.外部加模拟输入,面板控制都没有用...请大侠指点

网友B:
参数问题。

设置一下F010 和F011

网友F(2008-05-17):
你好,你有N2--3.7的开关变压器吗?

网友G:
这个变压器我们有啊。。。

网友H:
你好,

    有一台N2-15KW变频,一开机就显示OC,不知道是那里不好,望回复.

网友H:
哦,我以查过模块是好的,

网友I:
查驱动电路,及电流检测电路,很可能是互感器问题!

网友G:
检查PC929     923  和电流感器。

网友J(2008-06-21):
你好!我现有一台台安N2    3.7KW/380V变频器拆下模块在PN端通电后一开机就显示OCS故障,请部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K:
台安N2 3.7KW/380V变频器拆下模块在PN端通电后一开机就显示OCS故障              电流检测坏 或PC929 有问题

网友L:
我有一台5.5的驱动部分用的是A3150,没有用到923和929,现在是带小电机正常,带负载刚起动一下就OC-A了.电源部分和驱动的电解电容都换了.有点怀疑是传感器,但没有这个换.

网友M(2008-10-20):
你好!我现有一台台安N2 3.7KW/380V变频器拆下模块在PN端通电后一开机就显示OCS故障,请部是什么原因呢

检查光藕PC929? 929 是否有短路。

网友N:
你好!我现有一台台安N2 3.7KW/380V变频器拆下模块在PN端通电后一开机就显示OC故障,六个3150全拆掉了,复位后还跳oc,但开机一会就又能正常复位,然后一直正常,把互感器的供电电容换了还不行,请教该咋办

网友M:
N2配件我有,需要可以找我。。。??????

地址: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棠东毓南路毓南楼D栋1号
电话:020—35542929
传真:020—28864679
手机:13427500087 李工
E-mail:lzy0378@126.com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O:
N2就是OC问题多一点啊!放一下电容就好了,还不行就把OC取消了

网友M:
欢迎参加:广州变频维修工控群:16477750

高级群。技术沟通交流技术。购买配件等。泡妹妹也可以啊!!!

网友P(2009-08-01):
你好!台安 N2-402-M3 变频器驱动板 r286 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Q(2009-09-11):
对:广州通济工控维修 关于

这个变压器我们有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R:
你好,我现有几台N2  0.75KW/380v和变1.5kw/380v变频器,拖电机能正常运行,电流电压基本平衡,但过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发热很严重,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S:
大家好,本人有一台台安变频器N2---401----M3一开机电机就一抖一抖的,有时候还正常,多数时间都用不起来,转速也很慢,那位老师指导一下是怎么回事,小弟谢谢了。

网友T(2009-12-04):
对:fanxianyun12345 关于

大家好,本人有一台台安变频器N2---401----M3一开机电机就一抖一抖的,有时候还正常,多数时间都用不起来,转速也很慢,那位老师指导一下是怎么回事,小弟谢谢了。

 这大多情况是三相不平衡的原因。六个开关管有一个坏也有可能。

内容的回复: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好我这有一台N2系列1.5KW变频器上电没什么问题,一运行就报OC-S,模块是好的我已经拆掉量过了,请指点

更换所有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V(2010-04-23):
:N2就是OC问题多一点啊!

把OC怎么取消了

网友W(2010-08-10):
台安N2 2.2kw。空载正常,带负载是带不动,也不报警。是什么原因。

网友X:
那位是台安维修高手啊,我的一台开关电源输出过高,PC923 78有45V,原来没有显示,换了变压器,有显示了,便是电压很高,

网友Y(2010-10-03):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N2 3.7KW的变频器。用外部模拟量控制时没有反映,用手旋转面板上的电位器电机可低速转动,模拟电压也有,改为面板控制时电机运作正常。请师傅给予指点。

网友Z(2011-02-20):
我有一台台安N2-420变频器,运行显示都正常,也不报故障,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Z:
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A(2011-07-15):
N2报(220V小功率)报OU最新故障解决:修一台220V小功率台安变频器报OU过压,查了好久的电源板也没找到故障,后来就用调压器降压到190能恢复正常,估计是检测电路坏了,后测开关电源输出有一组电压(68V)是随输入电压而改变的,这组电压去了主板供给了运放(LM358的5脚),当此电压为18V时就不会产生报警,但加220实测此处电压20.5V,仔细查得是运放对地一电阻R58(10K)电阻变值导致(变为16.6K),更换同一规格电阻一切正常。

网友AB(2012-06-16):
我这有台N2,0.75KW的变频器,报OC,更换主板后,故障转移到其它机上,基本可能确认是主板问题,我把主板上的,LM358,74HC14,93C56都调换试了,电阻也都测了一遍还没找到问题,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AC(2013-08-29):
一台台安N2-203-H,上电运行后,用外接电位器或面板电位器控制频率时,最高只能调到二三十左右,而且频率一直在波动着,波动的范围在5,6HZ左右,机器的上限频率是50HZ,但把F011改用0,用面板给定频率就可以调到正常的50HZ,请师傅帮忙,谢谢!

还有一台N2-203-M,一上电就报OC,然后更换那三个了霍尔传感器,现在是一上电就报Err6,请师傅们帮忙,谢谢!

(两台换个好的主板就OK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C:
一台台安N2-203-H,上电运行后,用外接电位器或面...

报Err6那一台按所有的按键都不管用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一台台安N2-203-H,上电运行后,用外接电位器或面...

 http://bbs.gongkong.com/d/200711/192892_1.shtml

这个问题松下的也有,怀疑其5V电源/10V电源模块有问题。

网友AE(2015-10-01):
我有一台台安N2-201-M 变频器,功率750w 单相220v电压输入,上电后监测内部直流电压只有260伏,正常应该为310伏吧,电容已换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M(2016-05-10):
变频器有没有出现LU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