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尾端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07-11-02):
    手上有个送料切断的项目:待加工产品(毛坯,不透明)是成卷的带料,上面间隔性地涂有一层胶;要求切断时,每次都将胶层的起头处与刀口对齐。但由于涂敷的精度不是很好,实际上每段胶料及其中间间隔的长度都会有一些无规律的波动,所以定长送料的方式不能使用。
    是否可将伺服电机尾端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端口,作为计量长度的手段?用色标传感器作为胶层起头处的检测元件。送料时,PLC对每两段胶层起头处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只要第一个工件对准了,后续的只要将测量数据作为其此刻的送料长度,就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了
    能否可行,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思路可行!

网友B:
可行是可行,但是有难度。需要知道编码器输出的协议。

网友C:
思路应该可行。不过有难度。
我们可以做带色标剪切。

楼主:
波恩先生:楼上两位都提到这么做有难度,能帮忙分析一下吗?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我打算按三菱手册上的串一个高速光耦,这样就可以接出信号了

网友D:
这个没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C:
其实大部分带色标剪切都是这么作的;另一种方法是附加定位。

楼主:
哈哈,这么快就有回帖了,谢谢大家!俺在昆山,搞定后请大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