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acs800怎么实行一拖二参数切换

楼主(2007-11-02):
现有两台不一样的电机在不同的时间段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进行拖动,如何将两套参数存入变频器?如何自动切换两套参数?

网友A:
用用户宏切换,存储用户宏时要耐心等下,具体看99,16组参数

网友B:
对,就是用用户宏切换,存两套用户宏,定义DI口进行却还.

网友C(2008-01-08):
在99参数里设置

网友D:
ABB说明书里有很详细明了的说明。

网友E(2008-03-18):
前面的说得很好,就是用用户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