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求助

楼主(2007-11-02):
   本人在物业公司工作,最近有一小区用户反应在我们两台二次加压水泵(全部为变频启动)切换着工作时水压会变小,直接反映在洗澡时没水,热水器自动关闭,想请教各位大虾,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公司管理的别的小区都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告诉我们显示何种信息

网友B(2008-12-27):
你用的是循环变频吧,把系统改为固定变频的就没事了

网友C:
如变频参数设定不对,在切换时.压力会降低,因此要加储水罐.稳定管压.这要从电/机两方面考虑.

http://www.minyantech.com

做控制简单也不简单,要选好的集成商.

网友D:
两台泵用一台变频器吗??

网友E:
在切换时延时启动造成的,减少延时。

网友F:
以前是不是好的?再检查一下止回阀,它应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