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伺服9323-ES报警H05内部故障

楼主(2007-11-02):
好像是控制板的问题但具体是哪一部分电路的问题哪位高手知道指点指点

网友A:
十分钟搞定

网友B:
我有主板

楼主:
楼上主板多少钱一块

网友C:
十分钟搞定就是换板

网友D:
伦茨伺服9323-ES报警H05内部故障
1.EPROM数据丢失,重新写
2.主板上的CPU 坏
我都遇到过

网友E:
能十分钟搞定为何不说出来,大家可以共享吗!

网友A:
十分钟还是多的, 重新写nvSROM可能要不了十分钟

网友F:
你能保证一定是那个东东坏了吗?我遇到过5V电压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C:
不是每一次重新写的都可以的,事实证明一切

网友A:
事实是你每次写都不一定可以,而我就可以每次写都成功,呵呵呵

网友C:
如果初始化了也可以写好吗?

网友A:
当然,不过要把start ram 一道换掉,换完后还要重新download

网友G:
我需要伺服面板一块13663119133

网友C:
诚意可以联系我,QQ85836899,

网友C:
事实告诉我,写都可以不用写就可以好了

网友A:
废话,是可以写都可以不用写,但你那是从旧板废板上拆的芯片,你找得到那么多旧板废板吗? 正规途径还是买新的没写过的芯片写好数据后再焊上!!!

网友H(2008-09-07):
EVF8211-E 的93C56 和是4D18

EVF8212-E 的93C56 和是4D30

EVF8213-E 的93C56---------

          谁有啊?????????????

网友I:
一非,不要想人家跟你共享,你的可以跟他共享,他的是不会跟你共享的,这样的事情我碰到多了。不过好人还是有的。只是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