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电机和四相电机有何不同?<转>

楼主(2007-11-02):
真正的两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只有两个绕组,有4根出线,一般整步步距角为1.8度,半步为0.9度。在驱动器中,只要对两相绕组电流通断和电流方向进行控制就可以了。而四相步进电机在定子上有四个绕组,有8根出线,整步为0.9度,半步为0.45度,不过在驱动器中需要对四个绕组进行控制,电路的复杂性和成本都明显增加。所以一般我们都选择两相电机配两相驱动器,如果需要更小的步距角,可以采用细分驱动器。不过细心的用户会发现,有的电机公司生产的电机标称为两相,实际有两相4线的,也有四相8线的;驱动器中有两相的却没有四相的。这是因为,四相绕组两两并联或串联后就成为两相绕组,这样四相电机就变成两相电机了,而串联和并联会带来电机的绕组电阻和电感的成倍变化,从而带来电机运行性能的明显变化。一般来说,并联使用时,电机有较好的加速性能,高速力矩保持得好,但是电机需要输入2倍于额定电流的电流,发热较大,对驱动器输出能力的要求相应提高;而在串联使用时,电机有较好的低速稳定性,噪音和发热较小,对驱动器要求不高,但是高速力矩损失较大。有的电机公司提供的驱动器全部是两相的,所以电机也必须改接成两相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要问客户电机希望接成串联的还是并联的。过去我们的8线电机标成四相,但是经常造成客户误会,认为四相电机和两相驱动器不匹配,为了减少类似麻烦,后来将电机均标成两相的了。所以,我们有时简单回答这个问题:两相电机和四相电机实质上是一回事。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是在为谁做广告?

对于混合式步进电机而言,所谓的两相电机和四相电机的内部定子铁芯结构和绕组结构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基本上都是4个定子齿上各自绕着一个线包,各定子齿上的开着与转子齿(比如每转50齿)等距的小齿,各定子齿上的小齿之间在空间上互错1/4个小齿距。差别就在于绕组出线的引出方式,有引出2对(共4根,两两内部完成串并联)的,称为两相电机;有引出4对(8根)的,称为四相电机;也有引出6根(两两内部串联,中心抽头引出,分2组,共6根)的,还是称为四相电机。

网友B:
波恩版主,请问一下在进行串联或并联如何确定各绕组在定子中的相互位置,还是随便两组进行串并联? 并联后是否设定电流为两倍的绕组电流,好象有的说是1.4倍的绕组电流,串联是0.7倍绕组电流?

网友A:
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都应该是对边(180度相位差)连接。 若追求等力矩,则考察的是最终的安匝数之和,由于各个单一齿上的匝数和线径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并联后,电流需翻倍,串联后,电流则不变。

这和单一齿上的绕组匝数减半,线截面积加倍的情况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安匝不变,则电流需加倍,此时电阻减半,绕组铜损最终还是要翻倍,对于电机而言,在设计上需保持耗散功率维持不变,因此电流就只能为1.414倍了。

若单一齿上的绕组匝数加倍,线截面积减半,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安匝不变,则电流减半,此时电阻加倍,绕组铜损最终减半了,对于电机而言,若在设计上保持耗散功率维持不变,电流可以不必减半,而只减为0.707倍就行了,不过此时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磁路不饱和。

网友B:
TO:波恩版主
您的意思是串并联要跟电机所提供的图纸进行联接是吗?
因为要确定绕组在电机上的位置是很困难的

网友A:
根据引线的相序标识。

网友C(2009-08-19):
那三相和六相在绕组上也是一回事喽?

网友D:
专家级讲解,很不错,很有得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