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吹灰程序控制系统

楼主(2007-11-02):
1、 概述
    WCK系列锅炉吹灰程控系统采用PLC作为系统的控制核心,对锅炉所配置的各类吹灰器进行可靠的程序控制,能够满足锅炉吹灰运行的各种要求。
本系统广泛应用于25mw、50mw、100mw、200mw等机组的锅炉吹灰器的运行中,可以消除燃煤等锅炉。运行过程中各受热面的积灰,从而提高锅炉的传热效率。
2、系统控制框图
 <省略>
3、系统主要功能
 每一被控对象均具有自动程控、远方程控和就地控制三种担任方式;
 自动程控既可按固定顺序进行,也可按变动顺序进行,并可接受联锁和人为中断信号;
 远方遥控在主机柜中进行,可任意选点操作吹灰器,也可接受联锁和人为中断信号;
 自动中断程序时,有声光报警,同时把吹灰器退出;
 设有跳步功能,可将某些“投运”的吹灰器变为“停运”状态。此时,自动程序越过该“停运”吹灰器继续运行;
 吹灰蒸汽管中所有电动门均参加程控,可在程控盘上实现远操,在现场实现就地手操;
 具有吹灰器电机过载、动作超时、伸出失败、电动门电机过载过力矩、吹灰蒸汽压力低、PLC异常等联锁条件和报警显示;
 设有锅炉吹灰模拟系统。
4、系统配置与用户选用
本系统除PLC主机柜外,还有程控柜、动力柜、就地柜(若干),用户在选用时,可与我厂进行技术协商后确定。

手动:就地或远方操作
  自动:全程控、分程控、程序启动、停止、复位、方式选择、程序检查、跳步设定及检查、吹灰器紧急退回。
  保护及联锁功能:吹灰介质压力保护、操作电源丧失保护、吹灰电动机过载及短路保护、吹灰器前进后退超时保护、手动与自动联锁、介质压力低于禁止操作联锁、前进超时与紧急后腿联锁,事故自动跳闸。
  报警指示功能:当介质压力低,操作电源丧失、电动机过载、吹灰器运行、前进或后退超时均有声光报警信号。
  显示信号:模拟显示吹灰器运行、前进或后退、阀门开关、吹扫方式等运行状态。

网友A:
这样的程序不好写!需要工作经验和大量的调试时间!

网友B(2009-04-27):
我有脉冲吹灰器的程序,以上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C(2011-09-19):
能提供交流交流吗?653263089yudong@163.com 谢谢!

网友C:
对:左毅峰 关于

我有脉冲吹灰器的程序,以上功能都能实现。

内容的回复:

能提供交流交流吗?653263089yudong@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