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真空发生器

楼主(2007-11-02):
请问真空发生器怎么接线

网友A:
我们以前用的是压缩空气的真空发生器,外观貌似一个三通,一端进气,一端排气,当空气高速通过中间小孔时,小孔附近就是真空带,这里插个细管就可以了

网友B:
真空发生器一般不用接线。接上气管就行。
估计是真空触发开关。
我接触的就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点。没啥东西。
只是需要调整触发真空度。

网友C(2013-09-30):
气压表一般是电源线红(+24v)蓝(-24v)黑(信号线)
电磁阀一组真空发生的一组真空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