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02):
请问,西门子S7-200PLC和屏通讯,直接在线模拟都正常,屏和PLC连接时有部分图形不显示,但是也没有提示"PLC NO RESPONSE",是怎么回事?通讯线测过,没问题的。

网友A:
可能是干扰吧

网友:
请确认下载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通讯口,波特率,Project DownLoad/UpLoad,Complete DownLoad/UpLoad.这种情况可能是选择了“Partial DownLoad/UpLoad”。

网友B:
需要编译的!在下载。

网友C:
有时软件版本不同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D(2007-12-06):
没发现出现

网友E(2008-01-24):
系统参数的人机类型错了

网友F(2008-04-03):
不编译根本就下载不了,肯定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