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与气动

楼主(2007-11-02):
    有一个改造项目,要切换两个500的风管.询问了阀门厂,有的推荐电动阀,有的推荐气动阀.请问电动与气动各有什么特点,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电动阀,什么情况下使用气动阀?

网友A:
如果您现场有现成的压缩空气可以使用气动阀,如果没有就使用电动阀,同规格的气动阀比电动阀便宜,但是如果新购空压机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有现成气源,用气动,否则自己决定吧

网友C:
多方考虑喽!

网友D:
如果你有空压机(能满足需求的)或是要求防爆的话,最好用气动,如果你不想投资空压站,且不用防爆的话,用电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