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IAI机械手

楼主(2007-11-02):
日本IAI机械手是日本自动化领域的权威品牌,业界也称之为高精度伺服/步进滑台。它的机械部分相对比较简单,同样由滑轨和滑块组成,但是其组装后具有很高的本体平行度和垂直度,是它能够拥有重复定位精度为-/+0.01mm的重要原因。控制部分则是使用了闭环控制的方式,它把传统的开环控制方式完全颠覆,使机械手的控制更人性化,精度更高。机械本体安装光电编码器,将机械手滑块的运动情况实时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则根据给出和接收到的信号对滑块位置进行校正,从而得到高的移动精度。
我们的控制器是一个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完全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简化了的PLC。它具备PLC的部分功能,有自己专用的程序界面和编程语言,编程语言是IAI公司基于VB语言开发出来的。所以它不仅具有编程语言简单易学,而且还可以直接控制机台上的其它电控元件。
我们的机械手的控制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程序控制,位置控制和串行通讯控制。你可以直接在IAI的软件中编写程序去实现你想要的动作,也可以直接通过写入位置点来完成点位置移动,还可以通过和PLC进行串行通讯来进行动作和位置控制。
气缸的使用局限是不可以进行多点的精确移动,可是它却可以很好的完成连续的点、线、面的精确移动,当然也包括圆弧曲线,这是气缸所不能实现的。例如点胶设备:使用三支驱动轴组成X-Y-Z TABLE,实现空间位置的点、线、面的动作,另外还可以画圆弧,走曲线,特点是速度快,精度高,机台无须保养等。
和国内滑台相比,它具有更人性化的控制和更低廉的前期开发成本。国内产品一般是将动力部分和控制部分完全分开,通过PLC对马达的控制来实现位置移动,而且当出现生产中需要更换生产机种时,它的缺点就暴露无余。我们的控制器可以储存64套不同的程序(6000步指令),完成超过3000点的位置移动,另外还有配套的手执编程器,方便生产中随时进行位置点的修改,而且可以根据整机的需要对控制器的I/O进行扩展。这是国内产品很难做到的。

网友A(2008-09-29):
日本IAI机械手、电缸,MUSASHI武藏点胶产品专卖

北京惠昌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代理销售日本IAI、MUSASHI、NKE、SAYAKA、HOYA、仲式液控产品的公司。产品包括:日本武藏(MUSASHI)专业点胶设备,包括各种单液、双液点胶机;点胶阀;点胶针头、针筒、针管加热装置、红宝石高精密针头、金属高精密针头、多头点胶针头、自动脱泡机、压力桶、搅拌器等;各种桌上型、落地型自动工作站;IAI工业机械手、电缸、单多轴机械手;HOYO紫外线(UV)固化机;电路板切割机;光学检测设备;非标解决方案等等。

日本IAI产品系列:ERC2 RCP2 RCA RCS2 RCP3 RCA2 ROBONET RCM-PM-01 CON-T/SEL-T PCON-CF ACON ASEL PCON PSEL SCON SSEL XSEL 连接电缆、防尘钢带。

日本武藏MUSASHI产品系列:SUPER EX-V7/V2 MX9000CM/8000CM  MX9000SMII/8000SMII ML-808FX  ML-808M ML-808EX  ML-808I ML-606GX ML-505GX MS-10DX ME-303VT JET.masterSCREW.masterMAX-2-N MAX-1-N MT-410 MT-510 MT-310 MK-201 SMP-III SMP-II SHOTMASTER300 SHOTMINI-SL CIRCLE-MASTER  BEELINE.masterZ.masterFAD2200 FAD2100 FAD1000 FAD320S MCL-6500 SPRAY.masterPELTIER.masterTHERMO.masterMIX.masterAWATRON FELLING-MATE PURE.masterAUTOFILLING.masterTAM-93C DUAL-MASTER  GREAST-MASTER
        PSY-1E-M PSY-3BLT PSY-5E PSY-10E PSY-20 PSY-30  PSY-50  PSY-70  PSY-100 AT-1BST AT-3BLT AT-5E AT-10E AT-50E AT-100E HC-3B HC-5C SN系列针头  SNA系列针头 PN系列针头 TN系列针头 HN系列针头 TPN系列针头 MN系列针头 DN系列针头

北京惠昌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5号408室
电话:010-82230772 传真:010-82233793
天津营业处
天津市中山门互助南里16号楼1门302
电话:022-84280702 传真:022-84280702
手机:13820045634
联系人:刘文林 杨玉龙
公司网址:WWW.HICON-INC.COM

楼主:
我司专业代理日本自动化权威品牌--IAI直轴机械手,也称为高精度伺服电动定位滑台,主要用于高精度的移动,例如点胶,涂胶.我司是大陆地区最高级代理商,并且是日本IAI在大陆地区指定的技术服务机构。另外我司还代理日本SUS铝材和松下机器视觉等。有需要或感兴趣,请与我联系,谢谢!
东莞鼎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华南地区销售负责人:吴锴龙
联系电话:0769-87790095
移动电话:(0)13763174964
e-mail:rmno1@163.com

网友B(2009-08-18):
中文名称:天津思达多自动化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天津市河东区二号桥电传路5号B座234号
公司电话:Tel:022-84254375
公司传真:FAX:022-84254375
业务电话:M.T:13512999562
联络邮箱:E-mail:mengxiang.qinfen@yahoo.com.cn
MSN: mengxiang.qinfen@yahoo.com.cn
纳税人识别号:120102687709090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津塘路支行
开户账号:0302040409300110992
经营项目:1、机械人课: 1)日本IAI机械手
2)日本DENSO机械手
3)以上产品的相关产品,如维修用电机、电池、通讯线、软体、专用润滑油、专用矫正工具等等。
2、电控产品课:1)日本MITSUBISHI
2)日本OMRON
3)日本SUNX
4)日本TAKES
5)以上产品的相关产品,如通讯线缆、测试仪器、专用软件、各种维修用零部件等等
3、电子加工课:1)日本IEI点胶设备
2)日本MUSASHI点胶设备
3)日本APOLLO自动焊锡设备
4)日本海霸高精度点胶泵及配件
5)日本有理控点胶设备及耗材
6)以上产品的相关产品,如针筒、针筒、点胶阀、分胶机、烙铁头、送锡机等等
4、其他: 1)日本SSD静电消除装置
2)日本TRINC静电消除装置
3)日本白光品牌的各种耗材
4)各种工业用润滑油、液压油、齿轮油等
5)以上产品的相关产品。如防静电喷剂、防静电服、防静电工具、静电器专用清洁工具、静电测试仪等等。
5、技术服务: 1)对我公司代理之产品进行技术培训
2)对我公司销售产品进行售后服务
3)各种小型自动化设备的开发和销售
招聘兼职业务员:提成为营业额的10%,我公司的产品在为正式代理商.所以价格上绝对优势.希望大家有机会的可以帮我推一下,也可以事先打电话来向我咨询具体事宜.

网友C(2009-09-25):
各位楼主是否可以提供Super sel手册一份参详,谢谢

联系:hzhauchen@yahoo.com.cn

QQ:   47195165

网友A:
日本IAI机械手、电缸,MUSASHI武藏点胶产品专卖

北京惠昌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代理销售日本IAI、MUSASHI、仲式液控产品的公司。产品包括:日本武藏(MUSASHI)专业点胶设备,包括各种单液、双液点胶机;点胶阀;点胶针头、针筒、针管加热装置、红宝石高精密针头、金属高精密针头、多头点胶针头、自动脱泡机、压力桶、搅拌器等;各种桌上型、落地型自动工作站;IAI工业机械手、电缸、单多轴机械手;HOYO紫外线(UV)固化机;电路板切割机;光学检测设备;非标解决方案等等。

日本IAI产品系列:IAI-ERC2系列 IAI-RCP2系列 IAI-RCA系列 IAI-RCS2系列 IAI-RCP3系列 IAI-RCA2系列 IAI-DS系列 IAI-ISA系列 IAI-FS系列 ROBONET RCM-PM-01 CON-T/SEL-T控制器 PCON-CF控制器 ACON控制器 ASEL控制器 PCON控制器 PSEL控制器 SCON控制器 SSEL控制器 XSEL控制器 连接电缆、防尘钢带。

日本武藏MUSASHI产品系列:SUPER EX-V7/V2 MX9000CM/8000CM MX9000SMII/8000SMII ML-808FX ML-808M ML-808EX ML-808I ML-606GX ML-505GX MS-10DX ME-303VT JET.masterSCREW.masterMAX-2-N MAX-1-N MT-410 MT-510 MT-310 MK-201 SMP-III SMP-II SHOTMASTER300 SHOTMINI-SL CIRCLE.masterBEELINE.masterZ.masterFAD2200 FAD2100 FAD1000 FAD320S MCL-6500 SPRAY.masterPELTIER.masterTHERMO.masterMIX.masterAWATRON FELLING-MATE PURE.masterAUTOFILLING.masterTAM-93C DUAL.masterGREAST.master
PSY-1E-M PSY-3BLT PSY-5E PSY-10E PSY-20 PSY-30 PSY-50 PSY-70 PSY-100 AT-1BST AT-3BLT AT-5E AT-10E AT-50E AT-100E HC-3B HC-5C SN系列针头 SNA系列针头 PN系列针头 TN系列针头 HN系列针头 TPN系列针头 MN系列针头 DN系列针头

北京惠昌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5号408室
电话:010-82230772 传真:010-82233793
天津营业处
天津市塘沽区仕嘉花园2-611室
电话:022-66308471 传真:022-66308471
手机:13820045634
联系人:刘文林
山东营业所
山东潍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卓信写字楼一楼
电话:0536-2111720 传真:0536-2111720
手机:13605361874
联系人:李玉光
公司网址:WWW.HICON-INC.COM

网友D:
日本IAI机械手是日本自动化领域的权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