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

楼主(2007-11-02):
前几天遇到一棘手问题:一条辊道流水线上,有很多减速电机驱动的辊子,辊子间通过链条连接。电机通过变频器控制。其中有一台变频器的频率不断变化(20几~40几)。辊子上不带载荷或轻载时无此现象。但载荷稍大就有。换过变频器及电机,均无好转。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看是要检查传动部份有没有问题?再考虑换一台功率大一点的变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