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从表观看出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楼主(2007-11-02):
求助:怎样从表观看出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网友A:
你看一次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问怎么一看就知道,呵呵,

网友B:
伺服电机都带编码器,所以有两个出现头,但是步进电机一般不带编码器/。。当然也有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除外了。

网友C:
是否有保持力

网友D:
看电机出线吧。步进电机只有一组线,是动力线,线径都一样(可能有另有地线);伺服通常有两组线,动力线与反馈信号线,动力线通常明显比反馈线粗。
当然,上面说的都是“通常”,不能保证没有诡异电机不符合以上规律。
另外,步进与伺服严格来讲,不算是精确的分类方式,“步进”是电机驱动的方式,“伺服”是电机控制的方法,理论上完全可以有“步进伺服电机”(现实中确实也有这样的产品)。另外,在一些大学教材中,直接把步进当作伺服的一种来介绍。

网友E:
都总结的不错!

“另外,在一些大学教材中,直接把步进当作伺服的一种来介绍”———唉!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