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3的版本系统里面没有字母键盘的吗?

楼主(2007-11-02):
   2.73的版本系统里面没有字母键盘的吗?

很急,麻烦来个人解决下...

网友A:
可以利用功能键做一个字符键盘,和数字键盘基本相同,只是把数字改为字符。

网友B:
不知道比2.70增加什么功能了?

网友C(2009-02-26):
自己做嘛!啥不会的去下个说明书,啥都解决了

网友D:
点击,图库/群组图库/调用群组图库/就能看到

如果没有的话,图库/群组图库/调用群组图书库/选择库/找到你软件安装的地址/点击Library文件夹/KEYPAD.GLB/打开

还找不到我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