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GF系列电子手轮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7-11-02):
  手轮是LGF-006-10.1,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都需要由电子手轮给,到底应该A,/A,B,/B哪个脉冲给脉冲信号,哪个给方向信号?谢谢了,刚学这个东西,总是搞不明白,希望大家帮忙呵呵

网友A:
不是所有的驱动器都可以把A/B信号接到脉冲/方向上的。如果你用的驱动器可以,那么是A接脉冲B接方向还是相反,都无所谓,只是转动方向不同。

楼主:
 很感激斑竹的热心帮忙。我的驱动是森创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 SH-20803N的。。。
脉冲信号:信号从高到低的下跳变被驱动器解释维一个脉冲,此时驱动器将按照相应的时序驱动电机运行一步。
方向信号:该端的高电平和低电平被解释维电机运行的两个方向,信号的改变使电机运行的方向发生变化。
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可以接否?看不出来。。。希望斑竹再点意见,知道这个驱动的脉冲和方向可以直接接电子手轮的A/B吗?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脉冲接口,应该接不了A/B正交脉冲。具体情况建议楼主咨询原厂。

网友A:
所有的驱动器几乎都是这样解释接口信号的。重要的是,驱动器是否只在脉冲信号的下降沿检测方向信号。如果是这样,就多半可以用。

网友C(2011-08-13):
你好,我最近找到一家可以把手轮直接接到脉冲和反向上就能实现正反转有需要了解的加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