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示波器可以测220伏的交流电吗?

楼主(2007-11-02):
普通的模拟示波器可以测220伏的交流电吗?如何设置?

网友A:
不可以的,你算算峰值电压在和你的示波器比较看看

网友B:
可以,看说明书.

楼主:
听说加10倍衰减探头就可以测量,是这样吗?这样峰值电压示波器就可以承受了

网友B:
是的,改变测量倍数,改变为高压探头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示波器标配探头可以测量220v交流电吗?不然,我还得去买高倍衰减探头哩!

楼主:
好像标配的就是10倍衰减探头吧谭工?

网友B:
探头有两种,换高压那种.

楼主:
ok,谢谢您的指教啊亲爱的谭工同志!~~~

网友B:
你在书上能找到,你在实验室没做过吗?一般中级电工都会学到.说明书上都有啊.

楼主:
谭工,刚才我问了示波器经销商的工程师,他们说10倍衰减的探头不能用在220v交流电的测量上,因为10倍探头可以测量峰峰值400v的电压,但是220v交流电的峰峰值为600v,可能会烧探头或者损坏示波器,是这样吗?

网友C:
可以的,我就经常这么测

网友D:
可以测。
注意:1. 采用*10衰减。2. 示波器和交流设备不共地。

网友D:
‘220v交流电的峰峰值为600v’——自己算算看!

网友E:
可以测,我也经常这么测量.

楼主:
惊天大谎言,那位经销商的工程师同志绝对构成了对我的欺骗,220v的峰峰值明明就是300v左右,靠!!!多亏了同志们的指点啊!
感谢所有的热心人!致敬!

网友F:
220V的电压的峰--峰为600V??????????
哪个国家的老师教给你的??????????

网友G:
220*1.414*2=622v
可以测量,但要配衰减探头,并把校准旋钮调到最小.

网友H:
探头衰减开关放到10位置

楼主:
“220*1.414*2=622v
可以测量,但要配衰减探头,并把校准旋钮调到最小”
622伏可以这样计算吗?220*1.414本身就是峰峰值,为何还要乘以2?

网友I:
探头X10档,电压档到最大的(5?还是10?)它代表的你的荧光屏上的一格是这个数,从上到下共几格?应该满足你的

网友G:
220v是有效值,*1.414是峰值,再*2是峰峰值

网友J:
楼上说得好,不能测.我单位原来那帮人就是经常用示波器测220,结果经常损坏,后来听了我的示波器再也不坏

网友J: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些不太注意,建议这个贴置为精华贴,可以多保住几台示波器阿。

网友K:
我们有一次用示波器测,是不小心接上去的,看起来还可以。可以看见220的波形,我们的示波器可以自己调整的,没有设置什么,示波器也没有损坏~!

网友L:
峰峰值=峰值*2?

网友J:
楼上的你要是还怀疑,你可以用一台调压器把220v降到100v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的峰峰值。

网友M:
有意思哈.
我的示波仪220V常测的.
近二十年了也没问题呵.

网友N:
一般的脉冲,都有它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术语上就叫脉冲的高峰值和低峰值,在示波器上能显示出来的包含整个脉冲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整个波形的幅度,就是这个脉冲的峰峰值。
    220V的交流电是有效值,则幅值是220*1.414,从波形上看就是Y轴上正的最大值是220*1.414V,负的最大值是-220*1.414V,所以峰峰值是2*220*1.414V=622.16V

网友D:
220V的交流电是有效值,本身就是峰峰值,所以不需要*2。

网友O:
示波器如不能直接测量AC220V,那么测电视机行输出管的集电极怎么办?示波器岂不成了废物。

网友J:
好,还是楼上的解释的好。

网友P(2008-02-12):
那到底能不能测呢

网友O:
可测量幅值1000V的各种频率的波形.

网友Q:
我们测过摩托车磁电机3000转时的输出。

网友R(2009-12-08):
真不错,学不少知识,竟然说字数不够

网友R:
我靠,回复的晚了,一看都是将近2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S(2015-01-10):
8年前的陈酿好辩论路过

网友T:
工业PH计http://www.kedida.com.cn/ 是属于什么仪器类型啊??大神的些。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是的,改变测量倍数,改变为高压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V:
可以测,具体的还是看下产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