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急,急

楼主(2007-11-02):
    我这里有个通讯方案出点乱子,用户预埋好的20芯电话线给每个PLC到控制中心通讯用,距离比较远大概有3公里左右。最初打算用PSTN拨号MODEM来做,可是后来拨号通讯达不到要求。现在用户希望在现有通讯电缆的基础上,给提供一个性能更好的通讯方式。
    这里想请教下各位大侠,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讯最好!
    谢谢了,实在没招!呵呵

网友A:
恐怕没有什么网络不用光纤能达到3公里,除了无线以太网

网友B:
用GPRS或CDMA吧

网友C:
CAN-BUS或RS485+中继

楼主:
谢谢,CAN总线我也考虑过,但是主要问题在于这种通讯电缆可能不适合。

网友D:
那你改成485方式通讯,把波特率摄定成小于等于1200bps,最大传输距离理论上可达你需要的距离。 但需要2个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你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如果还不行,就在中间加1至2个数据中转装置。
我觉得用GPRS/CDMA/GSM比较合适,但就用不上上面的通讯电缆。如果改用单模光纤最长有25-100公里。

网友B:
降低通讯速率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长距离通讯的时候最好选用专业的总线电缆!!

网友E:
如果成本可以接受的话,用无线电台通讯的方式,轻松实现。

网友F:
用GSM Modem 应用方式和PSTN拨号MODEM基本一致,稳定、传输速度还快,费用也低。

参考老贴:
用GSM/GPRS Modem实现PLC的远程通讯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2271

网友G(2008-01-30):
走无线把

网友H:
把电话线并起来,走485,两端加485中继器

网友:
回应楼上 盛世自动化 说得对。用无线电台也不贵。

网友I:
有电话线的话,你用ADSL通讯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