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自动切割机电气维修

楼主(2007-11-02):
自动切割机电气维修
电机带动设备在跑轨上运行,调节4。7K电位器可改变电机运行速度。现因调速电位器损坏,更换后不能调速。
请教各位,分析下原理及原因。
<!--图片标记1-->

网友A:
电位器大小一样吗?三根线的方向一样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liuhongshan在 2007-11-2 18:02:00 发表的内容:
电位器大小一样吗?三根线的方向一样吗?
--------------------------------------------------------------------------------------------
确认以上两项

楼主:
大小一样,三个接线端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求助:电路图怎样才能在论坛主题中显示出来

网友C:
调速电位器损坏的同时还有其他元件损坏,继续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