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起的作用

楼主(2007-11-02):
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起的作用??
过压保护吗?
原理

网友A:
不知是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 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起的作用??”
1、经常在功率较大的放大电路,功率管的基极b与发射极e即发射结并联两个反向的二极管,这是通过对发射结输入电流的分流作用而起保护作用;
2、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后对与之并联的电路可起过压保护作用,当电路过压时,二极管首先击穿短路;

网友C:
好象叫对管

网友D:
只有稳压二极管才可以

网友E:
回答正好

网友F:
这叫双向tvs,双向过压保护用

网友B:
3、这种双向tvs,双向过压保护电路一般用于电子电路,与被保护的PN结并联,保护该PN免遭反向过电压的危害;

网友F:
这个也不是普通二极管,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使用时并联在被保护电路两端。

网友F:
3、这种双向tvs,双向过压保护电路一般用于电子电路,与被保护的PN结并联,保护该PN免遭反向过电压的危害;
-----------------------------------------------------------
瞎说,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B:
瞎说?那你说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你能举一个不与“PN”并联的例子???

网友F:
你能举几个双向tvs与被保护的PN结并联的例子?

网友B:
1、只要你翻开电子电路图,在开关电源开关管的基极b与发射机e 之间就有并联的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
2、你还可以问楼主,他的问题是在哪里看见的?你会明白的!

网友F:
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12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网友F:
1、 将TVS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肪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网友F:
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一般是mos管,由于mos管的G极对静电或过压非常敏感,所以为了保护它免遭损坏才加双向TVS给与保护,一般三极管开关并不害怕静电,很少有这个保护。

网友B:
1、你的发言说明它用在电子电路里做过压保护,这种过压可能是静电等;
2、“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难道不是“PN”结???

网友B:
你要仔细分析一下,你说的情况,就明白它实质就是保护各种电子器件的PN结,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ttl器件”难道就是“pn结”吗?
另外tvs二极管不只是能保护ttl器件,你又能用你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tvs是如何动作的吗?保护动作以后tvs二极管上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F:
送刘教授点资料看看,请点击以下网址:
http://www.starhope.cn/yenewsinfo.asp?id=56

网友B:
 “ttl器件”难道就是“pn结”吗?

1、我想你早就明白了!
2、“ttl器件”遭过压击穿的是什么?是器件整体?是器件的什么部位?
3、包括信号的输入输出,都是器件的“PN结”要受到过压保护,免遭击穿!

网友F:
 刘志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2 22:36:00
    你要仔细分析一下,你说的情况,就明白它实质就是保护各种电子器件的PN结,谢谢你的回答。

------------------------------------------
请你再好好看看,都是保护“PN结”吗?

风清扬西: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1-12 22:13:00
    1、 将TVS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肪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
2、静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而一般的TTL器件,遇到超过30ms的10V脉冲时,便会导至损坏。利用TVS二极管,可有效吸收会造成器件损坏的脉冲,并能消除由总线之间开关所引起的干扰(Crosstalk)。
 3、将TVS二极管放置在信号线及接地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的噪音影响

网友B:
我明白了,你的发言来自哪里,我以为你真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B:
你只要拿出一个与其并联的电子器件往里看不是PN结,就算我说错了!

网友F:
tvs用在电机保护时并联在电机线圈两端,电机线圈何来的pn结?

网友B:
你上边引用的过压保护内容里有三相异步电机绕组???

网友B:
电机线圈耐过压还是二极管的“PN”结耐过压?谁保护谁?

网友G:
到底谁说的对?发张图仔细说说吧

网友B:
你别把电感并联续流二极管当成 tvs了!!!

网友B:
有人见过反向串联的两个二极管并联在电机线圈两端???

网友F:
TVS并联在感性负载(比如电机)线圈上,当遭遇雷击等瞬态冲击时候,tvs动作保护线圈绝缘不至于击穿,保护与线圈串连的开关不会损坏。当突然切断线圈电源时,tvs也马上动作,消除线圈两端的极高的反向电压,大大减小开关拉弧和保护线圈层间绝缘不击穿。这样的措施我都用了好几年啦,非常有效。
只会抱着两本几十年前的电工书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网友B:
  “用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并联在感性负载(比如电机)线圈上,当遭遇雷击等瞬态冲击时候,tvs动作保护线圈绝缘不至于击穿,保护与线圈串连的开关不会损坏。”

1、根据你的说法,用二极管的“PN结”保护“线圈绝缘”“线圈串连的开关”!
2、我不会同意你的胡言乱语!

网友B:
1、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并联在相关电子元器件上,进行过压保护、静电保护;
2、它的原理简单说就是用一个“PN结”的过压击穿来保护另一个昂贵设备的“PN结”;
3、是“PN结”保护“PN结”的方式

网友H:
一般用来钳位电压,或用起阻泥作用的。

网友I:
我只知道一点电子方面的知识。请教这个TVS的应用和压敏电阻应用、快恢复二极管应用有何区别?其本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不会就这个TVS的反映速度比快恢复二极管要快,而这个快恢复二极管比压敏电阻反映快吧!!!
说错的地方还请海涵!!!谢谢!

网友F: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顾名思义本质上都是二极管,导通动作时间在同样的数量级,都远比压敏电阻快得多,实际上快恢复二极管最重要的指标并不是他正向导通的时间,而是他的反向恢复时间。tvs实际有点类似于稳压管,动作以后它两端的电压是比较高的,大致在标称值的附近,一般在3v到几百伏,快恢复管动作后正向电压不过0.几伏,压敏电阻顾名思义属于电阻性元件,当外电路电压超过它的压敏电压时,他的电阻值随外电压的升高而急剧下降,大量的电流通过压敏电阻,从而保护后面电路的安全,

网友I:
学习了!谢谢风清扬西

网友F:
不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B:
“一般用来钳位电压,或用起阻泥作用的。”
1、如果是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正、反方向电压到达稳压值时,电压被钳位;
2、如果是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正、反方向电压到达稳压值时,电流剧增,电动力增大,起阻尼作用;

网友J:
两位高手都很厉害,敬仰敬仰!!!!

网友F:
tvs从击穿到稳态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tvs在达到基穿电压被击穿之后,电压要先上升到最大钳为电压,然后再下降到稳态电压,这一段过程已经被钳位不至于上升到危险电压,并不是稳定之后才前卫,也不是什么达到稳压值之后电流再剧增。
贴了这么多资料,还贴出网址,有的人就是不看,还偏要品空想象,自由发挥。

网友K:
我是搞PLC的刚刚毕业,现在先重新了解一下电工的基础知识,有好处
~◆◆百度°电气知识技术--共同研究交流PLC,单片机,电气元件,电气线路,制图等电气知识,技术共享。 群:18607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