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快速,轻载,小型直线电机

楼主(2007-11-02):
用于测试台的安全门的快速开合,负载很小,但要速度快,谁有合适产品.联系我,QQ307459714

网友A:
负载有多小?速度有多快?

网友B:
安全门用的直线电机概念恐怕与运控用的直线电机伺服电机差距较大,成本也不可同日而语。江浙一带有做直线电机开门机的,楼主不妨寻寻。

楼主:
可以说没有负载,因为门很小,用块有机玻璃板就行了(大小大概在300X300MM),速度当然要越快越好,不知道楼上有没有更详细点的材料

网友B:
只是曾经见到一些文字信息,建议楼主上网自行搜寻,或者问问浙大的叶云岳教授,据说叶教授早期开发过此类技术。

网友C:
直线制动器,电磁铁,汽车雨刷电机等是否合用.

网友D:
DTL85 带3相线圈水冷轴承 标准伺服放大的同步直线电机 BOB公司小行程电机驱动 DTL系列 与管状的相比,其是三相、带铁芯感应线圈和完整水冷系统的同步直线电机。 这款电机由两个轴承,互连汽缸组成。 电机的承重力是由轴承的承重力决定的。 使用: 比较典型的应用是用short strokes在Z轴方向上,也可在X-Y工作台上钻孔或冲压机器等等。 优势: 由于这款电机有非常优秀的承重能量比,所以它是非常优秀的。 依靠其承重设计,操纵杆和轴承的过应力是可以避免的。 经验数据显示 在线圈温度能达到130℃和周围温度在20℃时,水冷是非常有效的。 (温度是20℃冷水温度会增加10ºK)

网友E:
可以考虑下linmot的直线电机,速度1m/s,价格货期很好,在开关疲劳测试有相关的实际应用。
QQ:373367421

网友B:
楼上推荐的东西绝对够好,只是对楼主的应用而言,显然是大材小用了。

楼主:
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我:13675142595

网友F(2010-10-05):
对:踏沙行 关于图片介绍的同步直线电机请何处有售的?请告知!谢!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俄想买这种小功率电机,,,但俄得弄清楚,不同功率电机的推力,各为多大

请给老猪喂点资料咧~~~~~~01020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