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装置的优化

楼主(2007-11-02):
各位大侠好:我单位飞剪电机用的是西门子6RA70调速装置,最近报了两次F030故障,第一次是因为触发线有问题,造成电流输出畸形。可第二次报故障看其电流和电压波形正常(其波形是自动化在线采集的,扫描周期500ms,周期比较常,尖峰电流可能没采到)检查装置触发部分没有问题,故障复位后在此运行正常,现在怀疑电流和电压检测内部元件间逻辑瞬间有问题造成这种故障现象,想对装置做一下电流优化,鉴于小弟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其操作步骤和需要修改和设定的参数不是很了解(现装置经DP线由自动化控制),还望各位大侠能够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这次故障大家如有不同想法,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唐山味儿不浓老师在吗?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按照西门子6RA70手册上说的,一步一步做就行!

网友B(2008-01-23):
你是wcc画面巴,不可能在扫描周期 500MS的情况下路波的那里看见的数值做参考也就轧钢线上行,

你的故障报的是F030的几呀,我见报2的居多(电流曲线向上拐)
我们领导说这个故障以前小西同志没做好但是后来改了完全可以作为参考他的意见是检查电机,线路,装置。他找到过问题的所在我就没找到过了,我笨,我一般是在别的地方把F030的2给屏蔽掉当然是检查后,要是真有故障的话屏蔽掉后果很严重的。(他那次是电机的绝缘出问题了)

网友C(2008-03-29):
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