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FX2N+485BD+ATV31 Modbus异常啊!

楼主(2007-11-02):
FX2N48MR+FX2N485BD+ATV31,参考了ATV31 Modbus手册做485通讯
协议(手册例子)写一个字
从站编号 06 需读取字数 字的值 CRC16
(1个字节) (1个字节) (2个字节 Hi Lo) (2个字节 Hi Lo) (2个字节Lo Hi)
————————————————————————————————————————
写启动和方向,地址是8501(H2135) 控制代码:H080F CRC是计算器算出来的
LDP M0 MOV H0106 D100
- MOV H2135 D101
- MOV H080F D102
- MOV HD43C D103
RS指令是用M8000发送D100开始连续4个字,接收是D200开始连续0个字;用M0下降沿SET M8122。然后频率也是按照这格式发送,也看见485BD的RD与SD LED闪烁一下,变频器却无任何反映
Schneider技术人员说不走DRIVECOM 状态表也行,方法是先发H80进行故障复位,然后就可以发方向与频率。我发过H80也发过06,还是不行。PLC与变频器都是8个数据位、无效验、1个停止位、9600
有做过的朋友请指点迷津啊,头都大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也是无法通讯,现在还没解决.施的东西太烦琐

楼主:
主要是三菱没有将Modbus做成一个宏,如果做成一个宏,用户直接调用就行了,象永宏和台达做的比较好,一条指令OK。松下的也是一条指令

网友B:
按你的格式,控制字先发H0006,再发H0007,再发H000F,变频器会显示“RUN”,然后向地址8502发送速度值

网友B:
有故障报出才需要发H0080

网友B:
留个电话号码行吗?

楼主:
李工,给您留言了,谢谢!

网友A(2008-01-21):
这个东西我最近又搞了,用的串口调试工具,得出个结论:1)3相380的,如果你只上了2相,只可以调频率,不可以启动(我用串口监视,发现到需要上3相380那一步,如果没上的话会回到锁定状态) ,2)需要周期性的给ATV31发报文,要不会出错.目前我这里没3相380,所以只把频率改了,还不能启停

楼主(2009-03-06):
呵呵,确实是先对控制字发6,再发7,再发15变频器即可运行。今年又搞了下,舒坦多了。还有就是注意楼上说的,必须不断的发报文给ATV,否则就报错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