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主站与S7300从站通讯时,不能获取S7300的CPU

楼主(2007-11-02):
S7300的SF灯亮是不是说明通讯存在故障,该怎么解决呢?硬件连接好打开时显示可访问的节点只有主站点s7400的,没有从站的!
高手请指点一下,软件的组态肯定没问题,我照例子做的,就是接线之后,不能显示从站阿,从站SF灯亮,主站上可以显示从站接通与否的状态吗?

网友A:
你用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B:
请详细说一下你的组态情况,是PROFIBUS通讯吗?

楼主:
s7-300CPU的SF灯亮,我用的是PROFIBUS通讯,s7-400作主站,s7-300做从站,s7-400通过标准电缆连接到装有CP5611卡的电脑,s7-300和s7-400之间用带有标准总线连接器的总线连接电缆相连接。
之前单独用s7-300连接到电脑时能发现CPU但是下载程序下载不了,说是存储器卡空间为0.是不是存储器卡坏了,就不能在PROFIBUS网络中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