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可控硅的触发电流

楼主(2007-11-02):
我前段时间随便买了几个可控硅模块,换上去之后原来的温度调节表不能触发,再查新买的可控硅模块(MTC-160A1600V上海椿整),触发电流500MA.我们原来的那种(扬州的),触发电流只有200MA.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7-12-06):
请问你的可控硅模块是什么接法的?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回贴
楼上问"可控硅模块是什么接法的"我们的可控硅模块串接与三相交流电来控制硅碳棒进行加热,负载硅碳棒为三相星形连接,以上触发电流值是我用手机充电器串可变电阻测出的,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确实是,可控硅触发电流不够,可以买专用的可控硅功率调节器试试.

网友C:
上海椿树整流器公司的元件质量不是多理想.

网友D:
500mA的触发电流不太对

网友E:
40-100mA较正常,200mA的已是差等级的了。
为可靠性,提供给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应大于其可触发电流的2倍-5倍。

网友E:
椿树整流器原先是北京,什么时候变成上海的?

网友F:
500mA的触发电流太大了,用起来不放心

网友G:
是啊!北京椿树整流器厂。难道又在上海开了家分公司?

网友C:
确实有上海椿整,大家可以看看市场上的可控硅和整流器元件,看看
上边的标签就知道了.

网友E:
整流器元件,二十多年使用心得,直接订货的上海南泰用得放心,价格也公道。

网友H:
一般是几十MA

楼主:
感谢各位回小弟的贴.
小弟犯了个大错,听供货商说用晶闸管模块MTC160A1600V 可代替混合模块MFC160A1600V,结果害得我好几天没整好,最终还是另买混合模块MFC160A1600V,装上就好.

楼主:
我们的连接是1端接电源相线2端和3端短接再出线,三相连接方法相同,负载为星形连接.

楼主:
我在线测量别的模块触发电流还不到4MA,我不知道我的测量方法是否可行,望大家指点.

网友I:
请问 老愚者:可控硅击穿一般都有那些可能性?望请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