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控表的使用显示问题

楼主(2007-11-02):
最近买了个温控表,具有上下限继电器输出,4-20MA电流输出,根据说明书可接PT100和K型热电偶,但按说明书的接线方法接上热电阻或K型热电偶上后,仪表上的数字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显示的数字与实际的温度不相符,是不是我操作或设置的问题呢?
本人初次使用温控表,还望各位朋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经我个人经验!操作错误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现在普遍使用的温控器均属电子产品,对于该累产品来说其测量精确度不是那么高,如果其测量值与实际相差不是太离谱那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 张129杰 的解答,问题是,我用热水给热电阻加热,温度至少能从室温的30度上升到50度啊,依然没变化,但上下限的继电器输出线圈我能听到动作的声音(如果设置在30-50度范围内的话)

网友B:
看看说明书,仪表内部有没有跳线,参数设置对不对,分度号选择对不对

网友A:
这么久了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找到原因?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如果在你的热电偶接线不错的情况下,可能是温控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热电偶的型号与温控器不适配!

网友C: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如果热偶或热阻都可以接的话除去外部接线按照说明书接线外,还要在温控器的的内部进行设置。因为不同生产厂家的温控器设置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对照说明书进行正确设置。

网友C:
另外如果接的是热偶你必须使用补偿线

网友D:
看下仪表的说明书,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E(2007-12-04):
可以多种输入的智能仪表一般都是需要参数设置,输入类型设置,小数点设置,显示范围设置。我公司厦门宇电的仪表也是如此,如果不设置,就是传感器接对了,温度也会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