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容箱取代制动电阻的么?

楼主(2007-11-02):
看到有些伺服采用外置电容器并联于电流母线上。
认真想想这样的确比采用制动电阻要好多了,制动能量存储于电容中,在加速时还可以由电容箱提供能量,降低了能耗。
此外,听说采用电容箱的制动能力比采用制动电阻要好。

不知道有没有熟悉的同志介绍下。

网友A:
欧系共用直流母线的伺服体系普遍可以提供选配的电容箱,以加大直流储能电容,和制动电阻相比,在电机制动阶段都可以为多余的发电能量提供一个有效的去处,只是电阻制动是在原有电容因蓄能过多而过压时,将多余的能量迅速消耗为热量,一般只能短时间谐工作,而电容箱则在原有电容的基础上,加大了储能容量,因而可以存储更多的能量,不过耐受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连续发电,一样会存在过压的问题,到时还得靠电阻泄放。

对于电机的制动能力而言,则取决于驱动回路的特性,如果不考虑过压问题,两者的制动能力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觉得波版主说的对,制动的时候软件会关闭逆变器,不关的话如果负载很大的话会给直流母线很大的反压,电容就吐口水了.....

网友A:
“制动的时候软件会关闭逆变器”———这样电机就处于自由停车状态了,很难迅速地实现受控停车。减速时,电机发电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有效缓冲或释放多余的发电能量。

楼主:
当今伺服驱动器都是四象限运行,制动的时候不会关闭逆变器。
制动能量的可以回馈到电网,也可以采取利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消耗掉。

但是对于节拍型的加、减速运动序列,长期采用制动电阻消耗电能可能会造成制动电阻过热而烧坏,所以我考虑采用电容箱增大中间电容环节储能能力,必要时再采用制动电阻作为保护。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有效。
有人介绍下电容箱的厂家么?

网友A:
可以参考Rexroth的选型手册。

没错,目前的伺服驱动运行都是四象限的,但是供电电源往往是非受控二极管整流的单象限工作,所以才会存在制动单元或者电容箱的需求。

可四象限工作的电源成本不亚于一台等功率的伺服,而且国内伺服厂家目前还没有批量供应此类电源的技术能力。

楼主:
我们也有这个四象限直流母线供电电源,但是太贵而不采用。

网友A:
电压等级和功率范围如何?有多贵呢(概念上)?

网友C:
给个例子吧,这种方法还没用过。如果大功率的电机频繁加减速,为何不考虑带能量回馈的呢?(除了成本问题)

网友A:
四象限电源对大功率电机而言更有成本效益和实用价值,这一点也可以从从各伺服厂家四象限电源产品的起步功率等级上得到证明,比如Rexroth的最新产品18KW起步,Lenze和Keb的起步功率也在5~7KW以上。

功率低时,节能效益不够凸显,而且电阻方案的可实现性和成本效益也显得更好。

楼主(2007-12-02):
包米勒的四象限直流供电电源大概从数十KW到180KW。
贵是相对而言的,比采用制动电阻当然贵太多了。

网友D:
我不太懂
不明白

楼主(2011-02-02):
后来我们普遍采用了电容箱的方案,因为旋切这类的大功率电机应用为频繁加减速的控制。这样制动电阻会很烫。

采用电容箱之后,有几个优势

1、是电阻基本上不起作用,这样能够长期高速运行,不至于电阻太烫烧坏;

2、节能,制动时电能存储在电容器中,加速时电能从电容器中放出。

3、也保护了直流母线回路,母线电压长期达到放电范围会影响电容寿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节能,制动时电能存储在电容器中,加速时电能从电容器中放出。……

1、这样,制动电容实际上是加大直流部滤波电容;

2、直流部滤波电容过大会增大整流器的瞬态工作电流,增大谐波分量;

楼主:
为了减少瞬态工作电流,在充电的时候普遍采用两类方法

小功率采用充电电阻,当母线电压接近设定电压时切掉充电电阻。

大功率直接采用限流启动,类似于软启动器的启动方法。

网友E:
制动电容,不能与直流部电容直接并联!

网友A:
电容箱的采用正是在共直流母线的驱动体系中有效平衡时变发电负载与用电负载对直流母线的电压影响的有效方法,使用电容箱必须估算系统中的用电和发电时序和工作制,确保直流母线不过压,并适当留足余量。

对于持续发电应用而言,别指望电容箱能解决问题,还得依靠泄放电阻或者可逆整流。

有时候,出于安全考虑,电容箱,泄放电阻和可逆整流电源可能会一起使用。

网友F:
不并直流母线并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并直流母线并哪里?

1、与制动电阻并联,或接在制动电阻的位置上;

2、一旦直流部电压超过设定值时,导通电容充电减压;

楼主:
直流母线与制动电阻之间还有个制动单元。

网友E:
在制动电阻上并联电容器,是改善制动效果的好办法!

网友A:
制动功率有限的制动单元有时会直接内置制动电阻,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分离的,往往制动功率很大。

大功率制动单元用于制动开关的功率器件的通态电流一般很大,只不过未必扛得住容性负载的瞬态短路电流。

据说有用超级电容做直流母线电容的应用,以有效削平和延缓短时发电能量对直流母线电压的反充作用。

楼主:
我看到的超级电容的应用,是用于风电变桨设备。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能够靠超级电容内存储的能量继续运行一小段时间。

网友A:
我是听做超级电容的人说是用于西门子的大功率变频器调速项目中。

网友F:
刘翁。我真不明白电容充电瞬间的大电流,功率管怎么能承受得住。引用<或接在制动电阻的位置上>。如何放掉电容的能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真不明白电容充电瞬间的大电流,功率管怎么能承受得住。……

1、“电容充电瞬间的大电流”与电压有关系,与电容量有关系,它和整流滤波电容的处境一样;

2、只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值,与功率管匹配就行!

网友G(2011-04-08):
见过法拉克有超级电容方案,断电后给直流母线供电一段时间。

网友H:
所谓超级电容方案,主要是防止闪变发生,电源不掉电,几十毫秒就可以了。

网友A:
什么是闪变?

楼主:
应该指供电电压突降的情况。

网友A:
突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如何?

网友I:
貌似太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