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涡街流量计的温压补偿问题

楼主(2007-11-02):
各位工控朋友,我现在遇到一个关于涡街流量计自身带温度和压力补偿的情况。请问各位老师,涡街流量计有没有必要温压补偿? 现在有没有能做到温压补偿的产品。谢谢了。

网友A:
有必要补偿,特别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比如:高寒地带,高海拔等),而且,在这方面能做到温压补偿的产品已经很多了。可以相互交流,我的邮箱:longli201@126.com

网友B:
看你测什么介质了,如果是测气体,并且又要按标方量来接算,那一定要用到温度压力补偿。

楼主:
谢谢二位 ,测量的介质 是气体.装置位于海拔2680米,最低气温-29度.现在就是不知道有哪些厂家能生产一体化的.大概价钱多少也不清楚.

楼主:
科隆 OPTISWIRL 4070C涡街流量计可以作到集成的压力和温度补偿功能.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厂家.

网友C:
GE Sensing Panaflow涡街带Druck的压力模块和一个pt1000温度测点;Sierra的也有。然后Rosemount目前8800涡街只有k热偶的温度,预计08年会有压力补偿模块;Yokogawa也有温度,压力目前还没有消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D:
一体化的不见得很好!一个是安装条件受限,看你的使用环境应该加伴热或保温,不知道LZ测量的气体是什么气体,如果有要求防暴,就要考虑电气隔离;如果LZ是甲方或工程方,且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就采购压力变送器和涡街流量计(集成温度可以),多加点钱买个好点的积算仪,自己弄就好了;如是中间商,那就采购一体化的比较省事(感觉有点不负责任,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