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请问UDP是什么?

楼主(2007-11-02):
请问UDP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还有一个协议是TCP协议,UDP的特点是速度传输快,但不一定可靠。

网友B:
一种网络协议,
TCP是先三次握手建立连接再进行数据发送,可靠
UDP直接发送数据,无连接,不可靠

网友A:
TCP:传输控制协议
TCP和UDP都位于七层模型中的传输层。

网友C(2008-02-22):
UDP是TCP/IP协议集里的一个协议

网友D:
UDP以态网TCP/IP协义中的非连接协议,
好处是不象TCP那样需连接,但会丢包,
需互相确认,浙大中控的下位机就是采用UDP,
常用的QQ也是用UDP,它可以穿透层层代理网关,
并能逆向发回;

网友E:
要善于利用 百度 搜索吧 很简单的 !!!!比发论坛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