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专用变频器的优点

楼主(2007-11-02):
线切割专用变频器的优点:
(1) 内部设计有独特的断丝检测电路,无需外部电源供电,直接将“丝A”和“丝B”引线接在与钼丝接触的上下导电块上就能完成安全、可靠的断丝检测.为了适应不同的断丝检测方式,设计有“第二断丝输入端”你可以使用“重锤”或其他形式的断丝检测,方便灵活,适应性极强.
(2) 水泵控制部分内置三路无触点开关,最大承受电压600V,电流10A,无论使用三相水泵还是单相水泵都能轻松控制.
(3) 有效地保护钼丝,在正常模式下,只有开启水泵后运丝才能运行,避免因冷却不良而烧断钼丝.在调试模式下,不开水泵也能开运丝,从而不影响“碰火”功能的实现.
(4) 自动上丝功能:在调试模式下忽略“加工结束”和“断丝”信号,并自动切换到低速模式,轻松地完成上丝.
(5) 外部输入输出信号极性可调,常开、常闭任你选择.

网友A:
是控制储丝筒的变频器还是机床的控制器?

楼主:
你好!是一种含有线切割机床电器功能的变频器,变频部分控制储丝筒,还含有控制水泵起停的无触点开关.

楼主(2009-02-09):
欢迎访问"线切割变频器网"线切割专用变频器制造商:洛阳鑫弘宇电子.13837973389

网友B:
瑞恩公司生产的线切割专用变频器除能控制运丝电机的转速外并能控制水泵电机的运行,具有断丝检测,延时开高频,定时自动换向,加工结束边停功能,为上丝提供一个专用段速,内置掉电检测,掉电时自动刹车,有效防止掉电时电机因失控而造成断丝、丝筒超程。功能控制、变频调速一体化设计,只需将相关信号直接接入即可实现所有控制,与通用变频器相比省去众多不必要的参数设置,安装使用简单方便
左入、右入及超程信号直接送入变频器进行换向控制。大幅度地节省电能消耗,变频器的柔性换向能节省电能,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实现低噪音换向。二、 根据不同的机械特性使运丝电机的加速度在大范围内可调,使换向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三、 左入、右入、加工结束、开关高频等外部输入输出信号极性可调,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常开、常闭任你选择,适应不同厂家的要求。四、 使用3根信号线进行8段速控制,每一段速均能在0HZ-100HZ之间调节 。使机床能适应不同工件的加工要求,显著提高切割面光洁度,括大机床的适用范围。五、 无条纹切割。本机设有“定时自动换向”功能,在加工时使电机从左至右运行X秒后,自动换向从右至左运行Y秒(一般设X >Y),能显著减少切割条纹,提高切割光洁度和精确度,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左入右入换向”与“自动换向”的切换端子,可方便的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六、 内部设计有独特的断丝检测电路,无需外部电源供电,直接将“丝A”和“丝B”引线接在与钼丝接触的上下导电块上即可完成安全、可靠的断丝检测。七、 设有运丝,水泵启停的外部按扭。具有水泵控制功能,使机床内部线路更简单,大幅度缩短机床生产周期,省去了繁杂的连接线,降低成本,减少故障率。八、 自动上丝功能:在调试模式下忽略“加工结束”和“断丝”信号,并自动切换到低速模式,轻松地完成上丝。九、 内置掉电检测,掉电允许时间可调,掉电时自动刹车,有效防止电机因失控而造成断丝、丝筒超程。十、功能控制、变频调速一体化设计。线切割机床在使用通用变频器时需要另外用电路来实现高频通断的控制,左右传感器信号的转换,而使用线切割专用变频器只需将相关信号直接接入即可实现所有控制,与通用变频器相比省去众多不必要的参数设置。线切割专用变频器具有输入、输出端极性调整的功能,可以适应不同厂家的要求.
可以调节极性的信号端口有:1.左入右入直接接入 2. 左入右入极性调节 3. 直接开关单相水泵 4. 开高频延时调整 5. 开高频极性调整 6. 开高频输出继电器 7. 内置掉电检测8 左入右入故障识别9.手动开关运丝按钮 10. 手动开关水泵按钮11. 超程直接接入12. 加工结束直接接入13. 加工结束极性调节 14. 加工结束时边停功能 15. 内置断丝检测 16. 自动换向17. 正反向运行时间调节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请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3938812568 13939936872

楼主:
线切割专用变频器第一品牌:洛阳鑫弘宇电子13837973389
你需要的功能我都有,我设计,我专业.

楼主:
“鑫弘宇”线切割专用变频器XINHY-BZ型功能介绍:
一、 左入、右入及超程信号直接送入变频器进行换向控制。大幅度地节省电能消耗,变频器的柔性换向能节省电能,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实现低噪音换向。
二、 根据不同的机械特性使运丝电机的加速度在大范围内可调,使换向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三、 左入、右入、加工结束、开关高频等外部输入输出信号极性可调,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常开、常闭任你选择,适应不同厂家的要求。
四、 使用3根信号线进行8段速控制,每一段速均能在0HZ-100HZ之间调节 。使机床能适应不同工件的加工要求,显著提高切割面光洁度,括大机床的适用范围。
五、 无条纹切割。本机设有“定时自动换向”功能,在加工时使电机从左至右运行X秒后,自动换向从右至左运行Y秒(一般设X >Y),能显著减少切割条纹,提高切割光洁度和精确度,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左入右入换向”与“自动换向”的切换端子,可方便的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
六、 内部设计有独特的断丝检测电路,无需外部电源供电,直接将“丝A”和“丝B”引线接在与钼丝接触的上下导电块上即可完成安全、可靠的断丝检测。
七、 变频器在收到加工结束的信号后的停机方式根据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设置为3种停机方式:
(1)=0时收到加工结束信号后立即停机;
(2)=1时,收到加工结束信号后不立即停机,而是等丝筒运行到最左边时再停;
(3)=2时,丝筒运行到最右边时再停;
八、 设有运丝,水泵启停的外部按扭。具有水泵控制功能,使机床内部线路更简单,大幅度缩短机床生产周期,省去了繁杂的连接线,降低成本,减少故障率。
九、 自动上丝功能:在调试模式下忽略“加工结束”和“断丝”信号,并自动切换到低速模式,轻松地完成上丝。
十、 内置掉电检测,掉电允许时间可调,掉电时自动刹车,有效防止电机因失控而造成断丝、丝筒超程。
十一、功能控制、变频调速一体化设计。线切割机床在使用通用变频器时需要另外用电路来实现高频通断的控制,左右传感器信号的转换,而使用鑫弘宇线切割专用变频器只需将相关信号直接接入即可实现所有控制,与通用变频器相比省去众多不必要的参数设置,安装使用简单方便。
十二、可通过内建的RS-485通讯端口控制变频器运行。
洛阳市洛龙区鑫弘宇电子设备厂
何晴波
电话/传真:0379-65829091
www.xqgbpq.com
www.xinhy.com.cn
手机:013837973389
E_mail:xiaotao536@tom.com
QQ:602366770
阿里巴巴贸易通号:xiaotao536
更多使用技巧请点击:http://xiaotao536.blog.china.alibaba.com/

楼主(2010-12-13):
手控盒除有开关运丝,开关水泵常用功能的控钮外还有电位器调速,高,中,低速切换,调试,参数调节,菜单等按钮,通过内建的RS-485通讯端口与变频器配套使用,更方便,操作更简单。 “鑫弘宇”线切割专用变频器XINHY-BZ型功能介绍:
一、 左入、右入及超程信号直接送入变频器进行换向控制。大幅度地节省电能消耗,变频器的柔性换向能节省电能,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实现低噪音换向。
二、 根据不同的机械特性使运丝电机的加速度在大范围内可调,使换向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三、 左入、右入、加工结束、开关高频等外部输入输出信号极性可调,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常开、常闭任你选择,适应不同厂家的要求。
四、 使用3根信号线进行8段速控制,每一段速均能在0HZ-100HZ之间调节 。使机床能适应不同工件的加工要求,显著提高切割面光洁度,括大机床的适用范围。
五、 无条纹切割。本机设有“定时自动换向”功能,在加工时使电机从左至右运行X秒后,自动换向从右至左运行Y秒(一般设X >Y),能显著减少切割条纹,提高切割光洁度和精确度,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左入右入换向”与“自动换向”的切换端子,可方便的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
六、 内部设计有独特的断丝检测电路,无需外部电源供电,直接将“丝A”和“丝B”引线接在与钼丝接触的上下导电块上即可完成安全、可靠的断丝检测。
七、 变频器在收到加工结束的信号后的停机方式根据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设置为3种停机方式:
(1)=0时收到加工结束信号后立即停机;
(2)=1时,收到加工结束信号后不立即停机,而是等丝筒运行到最左边时再停;
(3)=2时,丝筒运行到最右边时再停;
八、 设有运丝,水泵启停的外部按扭。具有水泵控制功能,使机床内部线路更简单,大幅度缩短机床生产周期,省去了繁杂的连接线,降低成本,减少故障率。
九、 自动上丝功能:在调试模式下忽略“加工结束”和“断丝”信号,并自动切换到低速模式,轻松地完成上丝。
十、 内置掉电检测,掉电允许时间可调,掉电时自动刹车,有效防止电机因失控而造成断丝、丝筒超程。
十一、功能控制、变频调速一体化设计。线切割机床在使用通用变频器时需要另外用电路来实现高频通断的控制,左右传感器信号的转换,而使用鑫弘宇线切割专用变频器只需将相关信号直接接入即可实现所有控制,与通用变频器相比省去众多不必要的参数设置,安装使用简单方便。
十二、可通过内建的RS-485通讯端口控制变频器运行。
洛阳市洛龙区鑫弘宇电子设备厂
何晴波
电话/传真:0379-65829091
www.xqgbpq.com
www.xinhy.com.cn
手机:013837973389
E_mail:xiaotao536@tom.com
QQ:602366770
阿里巴巴贸易通号:xiaotao536
更多使用技巧请点击:http://xiaotao536.blog.china.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