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nline:comn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

楼主(2007-11-03):
online:comn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利用PC/MPI+适配器连接电脑和S7-300的时候出现通讯连接的适配器损坏.虽说提示的是适配器坏了但还是想问下有没有可能是S7的MPI口出问题.手上只有一个适配器和PLC没办法测试.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检查一下那条232线再说

楼主:
检测了 232的线是好的。会不会是232转485的模块部分有问题

网友A:
模块上面的电源指示灯亮吗?

网友B:
以前用没问题吧!如果第一次用,那可就是通讯线有问题了。

楼主:
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之前也用的好好的 ,是突然不行的

楼主:
想确认一下是不是适配器坏了,还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或是是PLC的MPI口出问题.
谁能帮忙诊断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朋友?我在上海,不知能否给你帮上忙?

工控啊!

网友:
通过提示可能是适配器出的问题,如果是电缆的话,只是提示通讯不能建立!

楼主:
我是苏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