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教一个多年还没有学会的使用的功能!

楼主(2007-11-03):
我在屏幕上建立了5个数据显示窗口(带输入数据),同时因为输入的数据要求不同,需要将这5个数据窗口使用不同的数据输入键盘,可惜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需要这样做法!!!

网友:
什么东西??看不明白??

网友A:
还没用过 我用的是EVIEW

楼主:
我要以下数值输入窗口使用不同的输入键盘。给这样来设置键盘的地址呢?

网友:
你可以利用直接窗口来分别对应不同的键盘,如果有5个输入元件,可以做5个直接窗口。并且要做5个键盘哦!

楼主:
斑主的意思是在点击这些数值窗口时,弹出直接窗口。然后在直接窗口里面建立数值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也是EVIEW,用LB90XX 直接使用数字键盘不就可以了,存入不同的数据寄存地址,如:D1、D2、D3、D4、D5、代表不同内容。
不知对否,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你可以利用直接窗口来分别对应不同的键盘,如果有5个输入元件,可以做5个直接窗口。并且要做5个键盘哦\\\\
, 这种作法实用性好,试过了很好做!

网友D(2007-12-10):
用最新版的软件很好解决

网友E:
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五个键盘呢?

网友F:
我来告诉你,稍等。

网友F:
1、采用EasyBuilder 500 V2.7简体中文版或EasyBuilder 500 V2.73简体中文版来编程;
2、不用设置什么小键盘,那是老版本的做法,现在要跟上时代潮流——能让机器去做的事就让机器去做;
3、直接新建数值输入元件;然后设置就可以了。下面是设置的情况和模拟显示的情况。

网友F:
如果设置的数据带小数点,就得选择实数(浮点数);如果不带小数点,选择整数就可以了。 下面的案例是设置浮点数的例子,所以选择实数;因为要在人机上模拟,所以选择了本地的实数RW(当然也可以选择PLC中的实数,例如VW);RW的地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那个字数先不要改变它,不管它;然后看下一步。
地址类型要选择BIN而不是BCD,否则无法正常输入。 当触发地址接通时这个数据才能修改,这里选LB9000~LB9009中的一个,允许修改,这些位是常通的,就像S7-200中的SM0.0一样。

网友F:
因为数据不大,选择16位的单精度就可以了,如果数据很大,要选择32位的双精度。 这里选择单精度后,前面设置界面中的字数就自动变为2了;如果选择双精度后,前面设置界面中的字数就自动变为4了;不信,你试一下@_@

网友F:
这个图形随你自己选,只是美化界面而已:

网友F:
下面是模拟运行的情况: 你点击那个数值输入元件,就会自动弹出小键盘。

网友F:
你可以在1个界面上设置N个数值输入元件;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F:
对了,如果那些设置搞错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结果: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1778

网友D:
老菜鸟兄:
你用过维纶屏与S7-200通讯吗?我最近用了一个,按照手册上的连接方法通讯显示的数值较慢,什么原因?

网友F:
你最好把要显示的数据分配到一个连续的PLC存储区,这样数据读起来要快一些。

网友G:
如果想显示PLC存储器的值同时也可以在触摸屏上改数值要如何实现?

网友F:
那就是上面我的回帖内容呀,可以修改,也同时会正常显示。

网友D:
多谢老菜鸟兄,小弟学艺不精,手册也没弄明白。问题应该就在这了。谢谢!!

楼主:
    先多谢老菜鸟兄!!!你用西门子的到那里多是说西门子的东西。非常感谢你如此用心的介绍!!!!!
    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请教!!正如你说的:(现在要跟上时代潮流——能让机器去做的事就让机器去做;)你现在做的这个事例是一个屏自带的一个标准键盘。
    而我需要的是每一个数值输入使用一个不一样的键盘用于区分不同数据性质(键盘我自己来建立,默认的键盘地址是窗口:50、51。现在我自己建立的窗口地址为52、53、54)。

网友F:
楼主也真够固执的哈,等一会,我帮你弄一下。

网友F:
已经搞定,帮你慢慢贴出来。

网友F:
1、编辑参数设置窗口:
        如果要设置多个数据,而且要求每个数据采用不同的自定义键盘来设置。那么每个窗口只允许4个这样的数据,因为触摸屏把屏幕分为4个部分: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左上和右上都属于上边,左下和右下都属于下边,左上和左下都属于左边,右上和右下都属于右边。
        如果窗口多于4个设置数据,那么总有些窗口会采用相同的键盘——左上部的数据采用同一个键盘,左下部的数据采用同一个键盘,右上部的数据采用同一个键盘,右下部的数据采用同一个键盘。

网友F:
如果多于4个参数而且每个参数需要不同的自定义键盘,那么请在另外一个窗口设置参数。

网友F:
2、编辑自定义键盘: 设置自定义键盘,有多少个需要调用的自定义键盘,就需要设置多少个这样的键盘。 键盘的窗口大小需要设为实际的大小。下面是其中一个在自定义窗口的示例:

网友F:
3、停止数字输入元件自动调用标准键盘:
       在设定数值输入元件时,标准键盘会自动弹出,但这里不希望出现这个窗口,因此我们就要停止这个功能。
       转到第6个窗口common window,删除2个直接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F:
4、调用自定义键盘: 在数值元件设置窗口新建直接窗口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所有窗口中只有4个数据需要设置,而且这4个数据分布在屏幕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那么也可以在第6号窗口common window窗口设置这4个直接窗口。 左上部数值设定元件自定义键盘设置:新建直接窗口,读取地址设为LB9062;轮廓中直接窗口的大小要和对应的自定义键盘相同。
右上部数值设定元件自定义键盘设置:新建直接窗口,读取地址设为LB9066;轮廓中直接窗口的大小要和对应的自定义键盘相同。 左下部数值设定元件自定义键盘设置:新建直接窗口,读取地址设为LB9063;轮廓中直接窗口的大小要和对应的自定义键盘相同。 右下部数值设定元件自定义键盘设置:新建直接窗口,读取地址设为LB9067;轮廓中直接窗口的大小要和对应的自定义键盘相同。

网友F:
在设置直接窗口的时候,请注意直接窗口的位置,不要让弹出的直接窗口把设置的数据遮住了!

网友F:
下面是参数设置窗口的示例:

网友F:
下面是模拟运行的示例:

网友F:
回答完毕。楼主可以自己动手试一下,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老菜鸟斑主!!!我也已经搞定了。

网友H:
顶一下老菜鸟 呵呵

网友F:
那个19楼的原回复如下: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12-12 10:24: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设置的数据带小数点,就得选择实数(浮点数);如果不带小数点,选择整数就可以了。
      下面的案例是…
--------------------------------------------------------------------------------------------

网友F:
我在19楼的回复存在误导,现在更正一下: 实际上一般来说,本地数据应当选择LW,因为LW一样的可以显示/存储带小数点的实数/浮点数!当然如果硬要选择RW也可以,不过RW是配方字地址,如果采用配方,请不要和配方中的存储器发生冲突。 设置图片应该如下:

网友F:
触摸屏中的数据类型定义如下所述:
    PLC地址类型及范围列表框中Bit表示其单位为位,Word为字,Dword为双字,8个位为1个字节(Byte),2个字节为1个字。Bit(HMI)表示该节点位于触摸屏中,Bit(PLC)表示该节点位于PLC中。d表示十进制数,o表示8进制数,h表示16进制数。
    根据在Address Type中表示的PLC的地址类型及范围不同,一般分为4种类型,即位(Bit)地址类型,字节(Byte)型地址,字(Word)地址类型,双字(Double Word)类型。分别说明如下:
1、位(Bit)地址类型
    LB表示的是Local Bit即本地位地址,其节点位于触摸屏中,所以使用这种设备时并不需要从PLC读取数据。
    RBI:配方索引位地址。请参照第8章[配方数据]。
    RB:配方位地址。请参照第8章[配方数据]相关内容。
    Ms_RB:这是在多台触摸屏互连的时候,在Slaver上可以使用该地址来访问Master上的配方记忆卡的位地址内容。
    Ms_LB:这是在多台触摸屏互连的时候,在Slaver上可以使用该地址来访问Master上的本地节点的内容。
    位地址与PLC中数据对应的关系可以通过Addressing Format表示的地址数据类型来分别说明如下:
    ddd为十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PLC中的第ddd个位(Bit),如”123”表示的是第123个位地址。
    ooo为八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ooo(8进制)个位(Bit),如”167”表示第(1*64+6*8+7*1=119)个位(Bit)地址。
    hhh为16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hhh(16进制)个位(Bit),如”50”表示第(5*16=80)个位(Bit)地址。
    ddd(h)表示第”ddd”个字的第”h”个位(Bit),如”23(f)”表示第23个字的第15个位,即第(23*16+15=383)个位(Bit)。
    ddd(dd)表示第”ddd”个字的第”dd”个位(Bit)。例如”23(13)”,其表示方法和ddd(h)是一样的。即50(13)和50(d)是一样的。
    ddd(o)表示第ddd个字节的第o个位(Bit)。如”23(6)”表示第23个字节的第6个位,即第(23*8+6=190)个位(Bit)。
    需要注意有的地址是从基数1开始计算的,这时计算PLC地址时就要相应的减去基数1,比如MODBUS RTU的1x和0x。 Mitsubishi FX2n的SM则以8000为基数,VIGOR的SM则从9000开始,计算时请注意。
    Max和Min分别表示该地址可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字节(Byte)地址类型
    字节型有2种表示方式:ddd和hhh。
    ddd为十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ddd个字节(Byte),如”46”表示第23个字,即第46个字节。
    hhh为16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hhh(16进制)个字节(Byte),如”24”表示第(2*16+4=36)个字节,即第18个字。
    Max和Min分别表示该地址可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字(Word)地址类型
    LW表示的是Local Word即本地字地址,其节点位于触摸屏中,所以使用这种设备时并不需要从PLC读取数据。
    RWI:配方索引字地址。请参照第8章[配方数据]。
    RW:配方字地址。请参照第8章[配方数据]相关内容。
    Ms_RW:这是在多台触摸屏互连的时候,在Slaver上可以使用该地址来访问Master上的配方记忆卡的内容。
    Ms_LW:这是在多台触摸屏互连的时候,在Slaver上可以使用该地址来访问Master上的本地节点的内容。
    字地址与PLC中数据对应的关系可以通过Addressing Format表示的地址数据类型来分别说明如下:
    ddd为十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ddd个字(Word),如”23”表示的是第23个字(Word)地址。
    ooo为八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ooo(8进制)个字节(Byte),如”16”表示第(1*8+6=14)个字节(Byte)。
    hhh为16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hhh(16进制)个字(Word)。如”56”表示第(5*16+6=86)个字(Word)。
    需要注意有的地址是从基数1开始计算的,这时计算PLC地址时就要相应的减去基数1,比如MODBUS的3x和4x。而Mitsubishi FXON/FX2 的SD则是以8000为基数的,VIGOR的SD则是从9000开始的,计算时应当注意。
    Max和Min分别表示该地址可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4、双字(Double Words)地址类型
    双字有2种方式:ddd和hhh。在触摸屏中的字型地址类型中选择[字(Word)数]为2即可输入Double Word型数据。
    ddd为十进制数表示方式,表示第ddd个双字,如”20”表示第40个字。
    ddd表示的范围为200~255时,其基数为200,”205”就表示第(205-200+1=6)个Double Word。Delta DVP的CV2则是以232为基数的,计算时应当注意。
    Max和Min分别表示该地址可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使用Windows的NotePad(记事本)打开[EB500]下的PLCType.plb,所有类型的PLC都是在这里定义的,它的节点地址类型和范围也在这里定义,其内容和PLCAddressView的内容是一致的。请注意:EB500的程序要使用该PLCType.plb文件,所以不要随便修改该文件的内容,否则可能造成程序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必须选用了配方记忆卡才能使用配方记忆体(在模拟时可以使用本地地址来存取配方,可不需配方记忆卡)。配方记忆体是带后备电池的SRAM, 因此在断电后记忆体的内容最少可以保存半年的时间。当系统通电后电池会自动充电。总的配方记忆体大小是64K字(Word)。
    配方记忆体有2种表示方法:‘RW”表示绝对地址, “RWI”表示索引地址。“LW9000”的数据表示索引地址的偏移量。例如,当LW9000的数据是50, 那么索引地址RWI 0将指向地址RW50的数据。此时,如果我们把LW9000的数据改为51,同理, 那么索引地址RWI 0将指向地址RW51的数据。

楼主:
非常感谢老菜鸟斑主从实际到理论的介绍!!

网友I:
请教各位大侠,我最近在学习三菱PLC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PLC与触摸屏不通信。
我用的是PLC是三菱FX2N,人机界面是:威纶 MT510TV ,我编的PLC程序大约有5000多步。开始程序短时还没问题,后来程序长了,触摸屏刷新速度很慢,要用几十秒刷新一次。我就试着调整参数设置,不知是啥地方设置的不对了,以后就再也通不上信了,提示的问题是:PLC NO RESPONSE,和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不知识何故。
我的参数设置是这样的:
PLC类型为:MITSUBISHI FX2N;人机类型:MT510T/C;通信口类型:RS-485 4W;数据位:8位(或7位);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 (或19200);校验位:无(或奇,或偶);PLC超时常数:3.0秒;PLC数据包:0
PLC的设置是和上述设置相同的。我实在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那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我的Email: z125693975@126.COM

楼主:
将触摸屏复位看看!!就是用牙签捅一下后面的复位孔。

网友J:
我也是刚开始做人机界面和PLC,还有想做在计算机上位显示画面,希望相关的资料,请大家发点好的资料参考一下,谢谢了,邮箱是qzk78@sohu.com

网友J:
我也顶一下了,向"老菜鸟"学习.

网友K(2008-01-15):
老菜鸟太牛了,顶!好人真多

网友L:
老菜鸟:
真好!!!

网友I:
点击PLCAddressView,出现系统错误"内存不能为whrite",我的安装文件里面没有PLCType.plb文件,怎么回事呢??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哦?

网友M:
老菜鸟的太详细了。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做五个键盘的,老菜鸟说的没错:能让机器完成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自已去做。

网友F:
TO 宝贝熊:
    你需要重新安装程序或者复制一个PLCType.plb文件。

网友N(2008-05-30):
请问:什么叫做配方?配方用来干什么用的?是不是相当于单片机里的RAM,既可位寻址又可寄存器间接寻址?

网友O(2008-07-15):
老菜鸟真牛,我是小菜,现在什么都不明白,刚刚开始学习,以后请您多多关照了,我的QQ82638267,希望能交你这么一个朋友。那就是我的福份了,呵呵

网友P:
我用Fx2n 与MT506通讯,只要有数据交换就出现 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不知是何故

网友Q(2008-08-25):
向老菜鸟学习!

我在上传一个MT506L中程序的时侯,出现70%时就象死机一样,反复几次总是读不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R:
向老菜鸟学习!

网友S(2009-06-11):
学习了,MT506中有键盘可以使用LB9000就是一个小键盘

网友T:
老菜鸟 您不是老菜鸟  您是老师傅  呵呵   您可真是个热心的人 我谨代表所有正在学习触摸屏的人们向您致敬!!! 谢谢

网友U(2009-08-15):
数字键盘那个小数点怎么搞?

网友V(2010-06-09):
拜读。全体向老菜鸟学习。

网友Q:
为老菜鸟的耐心所感染,致敬!

网友W:
顶,把老菜鸟往死里顶!呵呵

网友X:
老菜鸟是个大好人!

佩服!

网友Y(2010-11-04):
老菜鸟你好!我想做一个带加减乘除输入的键盘,试了不少次,总是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因为经常要用到加减乘除计算,如没有这种功能用到很不方便,所以请楼主帮帮忙,帮做一个可以吗?非常感谢!还有我们常用的屏是MT6070IH。我的邮箱是:jg90126@163.com.再次谢谢!

网友Z:
非常感谢老菜鸟的指导,学习学习。

网友AA:
很好的学习资料,受教了

网友S(2010-12-20):
向老菜鸟学习

网友(2011-05-22):
TREOITBOO GCKBLK.DG BBTY

网友F(2011-09-12):
在整理文件时偶然看到这个贴,都忘了自己回复过,MARK一下。

网友AB:
慢慢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