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气缸如何控

楼主(2007-11-03):
用一个点动按钮开关控制一个气缸,气缸只升降一次,且停止在上面。控制线路该如何设计?请各位大侠明示。谢谢!!!!

网友A:
2位3通阀(常闭式)+ 单作用弹簧复位缸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利用但按钮按一次气缸升上去,再按一次气缸降下来?

网友C:
升降一次,且停止在上面 是什么意思?
每按一次按钮,汽缸先降下来后升上去,然后不动,是这样吗
汽缸降到底的时候用光电控制返回

网友D:
首先选用气开阀(即汽缸通气则阀门才动作),然后选用电磁阀来控制气源的通断,这样就可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与指点.
我的难点在:设计继电器控制线路,当按按钮一直不松时,气缸只动作一次.

网友E:
你把你的控制要求能讲清楚些吗?

楼主:
设计继电器控制线路,当按按钮一直不松时,气缸进出动作一次,若要气缸再动一次,需松开按钮再按.可以加其它元器件.
已经很明白了,做过气缸设计的人很明白这个动作.

网友F:
用个两位三通阀家一个继电器两个按钮就可以啊!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假如气缸的活塞在里边,按住按钮气缸的活塞向外运动,运动到规定的位置后再自动的返回?即按住按钮不动气缸做一个往复循环?

楼主:
是的!
无论按多久,只往复循环一次。
只可加继电器,不可加按钮。因为还有其它复杂条件,我只是把问题简化了。

网友B:
如果是这样我给你发一个图看看能否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B:
第一次发图纸,怎么发不上来呀?

网友G:
不就是个[自动返还电路]吧.

网友B:
按一下按钮,继电器KA吸合自保(不用长期按住)二位四通阀YV动作,气缸上升。当气缸升到需要的位置时调整气缸位置控制开关XW位置,使其常闭点断开(也可使用带有位置控制的气缸),电磁阀断电气缸活塞杆返回,完成一个动作循环。如果需要在升起位置保持一定时间,可以加上一时间继电器进行时间控制。

楼主:
谢谢工控追求的意见。我这里有个关键的难题:若按钮一直按着就会发生二次气缸运动,在实际应用中是危险的。

网友H(2010-12-03):
有谁知道什么气缸能在通气不断电的情况下轻松滑动

网友I(2011-02-09):
不断电还能滑动?那要看所用的线圈的功能了。

网友J(2011-04-11):
加磁感应开关,可行,电路自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