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220V 电缆如何选型?

楼主(2007-11-03):
小弟请教各位大虾,三相四线220V/110v 电机如何选择电缆,是不是比380V/220v的提高一个等级?

网友A:
三相四线220v的电缆和380v的是同一个电压等级的电缆,至于载流量您只有根据所带负荷电流的大小,计算一下压降、热稳定符合要求即可。当然截面不大的电缆可根据负荷电流增大一定的载流系数即可。

楼主:
谢谢,小弟是外行,我们用的电机1.3KW到4.4KW都有,原来请教了别人一个380V的简易公式KW*2.13/4 基本就是导线截面了,那么220的是不是要提高一个等级呢?有简单公式没有?多谢各位

网友B:
电压低电流当然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上了200kw以上的电机选用高压

网友C:
根据功率大小定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