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三菱A系列模块配置参数问题

楼主(2007-11-03):
各位好,有一项目是三菱A系列的PLC 项目要改造,原来的只有一个机架,改造后要加不少模块,
所以肯定要扩展另外一个机架,打3菱的技术支持问一些模块的选型书说没有,回答是老版本了,资 料估计都撤了,现在只有在这里请教各位了
 1  输入模块的问题
    AX21 供电信号只能是220V么?可否24伏?是32个输入点么?
    AX41呢??这个模块供电呢 ??有多少个点?和AX21区别呢?
 2  AY13E 输出模块信号可以24V么??AY42呢?
 3  系统要加一个触摸屏,不知道有没有能配置上的,CPU型号是A2A CPU-SE。触摸屏17寸就可
    哪位能有A系列的选型样本及接线图那就最好了。

网友A(2008-05-28):
各种产品都有说明书,请详细查阅后再求助。。。

网友A:
这些问题在说明书中都能解决的。。。

网友B:
AX21 32 PT. AC 200V, 10mA

AX41 32 PT. DC 12/24V, SINK INPUT (4/10mA)

AY13E 32 PT. RELAY OUTPUT 2A (FUSED COMMON)

AY42 64 PT. DC 12/24V TRANSISTOR SINK 0.1A

看明白了吗?

触摸屏17“的没见过,有12.1”的

网友C:
呵呵;早停产的了;

AX开头的都是输入模块;

AY开关都是输出模块;

网友D(2010-05-28):
我寻求 AX41 AY51 和AD62DA的IO接线图、希望有的工友们给学弟来分!十分感谢!

Q:48807110

网友E:
我寻求 AX41 AY51 和AD62DA的IO接线图、希望有的工友们给学弟来份!十分感谢!

Q:48807110

有个错别字!我修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