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提供点关于利用OPC来采集和利时DCS系统的数据的资料呀

楼主(2007-11-03):
第一次接触DCS系统,我是做数据采集的,主要任务是把现在的数据都通过OPC SERVERR采集到 我们的应用服务器上,提供给编程人员,搞信息化系统。我们以往大部分都是用的intouch OPC server fsgateway采集的现在操作员工控机上的各组态软件厂家的OPC server 上的数据,现在我们要采集和利时的DCS系统,DCS的具体型号我还不清楚,但我想请问各位大侠们,能否用intouch OPC server fsgateway通过以太网来直接采集DCS操作员站工控机上的OPC server?和利时的组态软件系统里是否自带了OPC server?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xyx_1234@ina.com

网友A:
MACS系统有OPC SERVER软件
比较早的HS2000采用的是增加一个网关机,通过以太网,HS2000的网关定时向网络中广播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指点,有相关的资料吗??可以给我发份吗

网友B:
我也是这两天正在做一个用组态王读取和利时系统数据的工程.和利时系统用Smartpro3.1.2版本,组态王是6.51。两套系统在同一台机子上运行,和利时资料说不需要任何设置,只要运行Facview,OPC Sever就自动启动。可是我在组态王中就是找不到citect.OPC。为了判断组态王是否正常,我又安装了杰控公司的Fameview系统,组态王可以直接找到OPC.Fameview。请各位哥哥们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

网友C(2007-12-05):
这两种软件自动是找不到和利时SMATPRO系统citect.opc sever的,用专门的客户测试软件能找到,具体与以上两软件通讯,还需要其他配置

网友D:
建议您使用美国“创世纪32”的GenBroker,这个软件是独立卖的,我用过它去连接浙大中控的OPC、组态王OPC、CITECT的OPC、杰控的OPC等等,不需要组态DCOM,立刻连通。价钱不贵。可以试试。

网友E(2008-05-14):
我面对的是和利时的DCS系统,主要任务是把和利时通过OPC SERVER发送过来的数据做个程序实现实时接收,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第一次接触opc,该下载哪个系列的opc server和如何从opc中读取数据?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zhulinxiyu@163.com

网友F:
用杰控的软件非常方便

网友G:
我前两年做过类似的程序,上位机使用的是和利时的SMART PRO,好象是2.3版本。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利用DELPHI编写了一个OPC CLIENT,实时获取和利时数据,然后把这个程序把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H:
谢谢各位的帮忙,可能是第一次接触opc,觉得不是很清楚,我想用vb 做程序来实时接收OPC SERVER发送过来的数据,然后把它实时显示出来,但对于组件什么的不是很明白,是否可以给个大体流程之类的提示

网友I(2011-09-06):
先用opc client搜到opc server 再找采集点,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