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断程序的应用

楼主(2007-11-03):
    ———————————————[  EI  ]
      X0
    —‖—————————————( t0 d1 )
      T0
    —‖—————————————( y0    )
    ——————————————— [ FEND ]
     M8000
I001—‖————————————[  mov k100  d1 ]
    ——————————————[  iret  ]
    ——————————————[  end   ]

楼主:
不好意思  忘记说问题了

这个程序   当 X0  ON  时, mov k100 d1
   不是应该要动作吗?  可我为什么 d1 还是等于 0 呢??

楼主:
怎么了?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T0 D1设置的定时时间太小,超过了PLC一个扫描周期,所以还未及Y0动作,已经定时完成,清空定时器了.

网友B:
是这样么?我也很好奇

楼主:
还没人回答出答案啊???
   期待!!!!!!!!!!!!!!!!!!!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
I001中断程序执行到什么时候算是结束啊?

网友C:
那你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X0接通的时候,D1为零,那T0不就是同了吗,还要中断程序干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