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7-11-03):
 安川变频器作为日本享有盛誉的品牌,在中国的变频器市场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安川变频器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已被广大用户所接受,并被广泛应用于电梯、纺织、印刷、印染等行业。
安川变频器类别齐全, 通用型变频器从早期的 616G 3,到后来推出的 616G 5,以及现在销售的 616G 7都以其良好的品质赢得了市场。此外在提升行业安川变频器更有着广阔的市场,从原先的676VG3到现在的676GL5,安川变频器以其优越的力矩特性在提升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确立了领先的优势。安川变频器在控制方式上也由原先变频器厂家普遍采用的电压矢量控制方式改进为力矩动态特性更好的电流矢量控制方式,使之越来越向直流调速靠近。

    在安川变频器的使用中我们还是会碰到各种故障,以下就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和广大用户做一个探讨。
2  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2.1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在众多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线路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因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616G 3采用了两级的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G5,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500多伏的直流电压转变成300多伏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高频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5V、12V、24V等较低电压供变频器的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在第二级开关电源的设计上安川变频器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前几期我们谈到的LG变频器也使用了类似的控制方式。用作开关管的QM5HL-24以及TL431都是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此外当我们在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脉冲变压器发出的,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2 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2.3 OH—过热
    过热是平时会碰到的一个故障。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观察机器外部就会看到风扇是否运转,此外对于30kW以上的机器在机器内部也带有一个散热风扇,此风扇的损坏也会导致OH的报警。

2.4 UV—欠压故障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对于200V级的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190VDC,UV报警就要出现了;对于400V级的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380VDC则故障报警出现。主要检测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断路。

2.5 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欢迎咨询;上海天格自动化13524435491封先生

网友A:
老兄你那里有没有7MBI75SA-120B

网友B:
我们这经常会出现"bb"报警,我用的是F7系列的!@把电源关断以后或者是在面板上按复位键,就又立马消除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上显示的是bb还是rr,F系列的我修理了很多,一次也没有碰到你说的故障码!请问你的变频器用在什么设备上,有没有制动单元。

网友C:
我公司有国产变频器现货,品牌德莱尔!!!

网友C:
有需要请联系我公司,电话:0599-8382141

网友D:
我见到过的“B B”,那是在运行停止的同时进行的基极封锁,不影响再工作的。

网友E:
文章是好!但是是抄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