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usb/mpi问题

楼主(2007-11-03):
当USB/MPI(6es7 972 0cb20 0xa0)监控PLC时,如果PLC断电后再上电就会不能通讯,经检查后发现在设备管理器SIMATIC Devices下的SIMATIC PC Adapter USB一个黄色(!)看属性设备状态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设配器是西门子原装,系统重装都没用

楼主:
设配器上USB指示灯不亮,拔线重插也不行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看看,或者重新装一下驱动

楼主:
重启电脑,重装驱动都没用

网友B:
拔线重插, 要PLC那头,和PC那头都要拔掉,我以前遇过

网友C:
遇到过监控时停电,适配器与楼主相同,但通讯正常啊。等待正确答案......

楼主:
拔线重插都没用,要把通讯接口重新确认后,在拔掉重插才能通讯

网友B:
你都知道了,还问这个问题,我也遇过,当时还以为线坏了,实际上就是拔线重插

楼主:
西门子的产品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