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技术支持:Trio PC ActiveX控件在VC中的使用的一些参数匹配问题

楼主(2007-11-03):
请教Trio技术支持:
Trio PC ActiveX控件在VC中的使用的一些参数匹配问题。
例如,下面Trio PC ActiveX控件中的函数:
ForWard(const VARIANT &Axis)
Run(LPCTSTR Program,const VARIANT &Process)
我在VC程序中这样写着:
ForWard(1);‘希望让轴1正转
Run(“test”,1);’希望以1号进程运行Trio中的test程序
……
结果在程序的编译链接过程中就出错,大致提示内容是:调用的这些函数参数类型不匹配,无法自动转换为相应的变量类型。
应该声明怎样类型的变量来作为这些函数的实参呢?

感觉Trio说明书在讲到控件的各个函数、事件时,讲得有些含糊不清,又没有实际的VB、VC、Dephi例子程序作为参考,麻烦你解释解释,谢谢!

楼主:
空闲时我复习了VC方面的一些知识点,解决了我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不必麻烦Trio技术支持了,谢谢。

网友A:
“感觉Trio说明书在讲到控件的各个函数、事件时,讲得有些含糊不清,又没有实际的VB、VC、Dephi例子程序作为参考”

----请上www.triomotion.com处support->example program处有你想得到的VC,VB,Dephi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