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变频器

楼主(2007-11-03):
请教大家:易驱变频器ED2003,功率是22千瓦,请问大家此机器恢复出厂值是多少?还有加减速时间是多少以及禁止电机反转的参数?这台机器空载的时候重新启动有时反转。

网友A:
恢复出厂值是P153 (2) 加速时间为P017.P055.减速时间为P018.P056 禁止反转是P007
在P007中有一个参数是与设定方向相反的.你先把参数改一下看怎样.如果要参数的话我这里有说明书,但没有电子版的,也没有扫描仪,所以不能上传,有需要的话可以给我留言(411617721)或打电话13570640688.其实我也是初学者,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网友B(2008-08-18):
楼上的你说的好像是ED3000的参数啊 2003的是:P129(1)参数初始化 P10 P11 加减速时间 P38(1)正传
我的电话0539-815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