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11-03):
刚准备学习plc以及组态软件,完完全全的新手,先问个很菜的问题,是不是每开发一个工程项目都得购买一份组态软件?还是像vb、vc开发环境那样只要有了这个软件就可以随便开发不同的项目?另外组态软件中的点数是指的什么?

网友A:
组太软件有开发版和运行版之分,开发用于开发项目只收一次费就行了,运行版是你开发好的工程要发行使用都要附费来或的加密狗之类的授权或许可,是每一个项目都要收费的,至于点数如果你要控制的对象如内部寄存器、内部继电器、报表数据变量等都算做点数。
如果你不属于VB/VC/delphi的开发环境的组态编程建议学习组态,如果节省费用的化就用开发软件自己做

楼主:
谢谢,不过最后一句话没太明白,完全门外汉,见笑。

网友B:
就是用高级语言自编软件来完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