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

楼主(2007-11-03):
请问个位大虾大师傅们,电容补偿中过补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谢谢```

网友A:
过补总线电流会增加,供电局要罚款,其它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我们厂就被罚了1万多啊。哎

网友B:
但不是过补,而是“自动补偿”坏了,有时候没有投电容。

网友C(2008-06-30):
唉,我们厂都被罚了十万了!呼!!

网友D:
        值班人员多注意巡查。          坏了就要修。

好好学习,天天

网友:
不知道怎么才叫过补?从哪里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E(2008-12-23):
厂里功率因数表可看出来

网友F:
我们是专业做无功补偿装置的厂家,如有需要或者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15901197476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厂里功率因数表可看出来

厂里的功率因数表也不能完全相信的,还是抄表的时候把无功也炒一下,自己计算一下,比较准确。

网友H:
过补等于没补,反而功率因数更低,看看三角函数可以推导出来

网友I:
过补偿会使原本负荷之外 还要加上过补的容性负荷 增大用电量 过补严重还会使输出电压上升较多 从而燒坏相关用电设备 同时可能引起变压器 隔离开关等因过负荷而烧毁

网友J:
一般,在企业输变电工程竣工时,该地区供电部门根据用电协议要进行复核验收,功率因数补偿投用的电容量及其接线是验收内容之一,欠补偿肯定通不过,但过度补偿则肯定企业电气工程人员脑子有病(因过度补偿的成本对电网的收益远远大于企业的收益),却易导致企业在轻负荷时电压升高对所用电器造成重大安全隐患。供参考。

网友K:
过犹不及啊,哈哈..

网友L:
功率因数多少算是补偿正常的呢?

网友M:
一般是变压器总容量的30%

网友N:
过补也不好,反映在器件上是电感与电容,只有投入电容的,没有听说投入电感的,

网友O(2009-02-09):
过补易产生谐波吧,对整个电网有影响

网友P:
过补偿会使原本负荷之外 还要加上过补的容性负荷 增大用电量 过补严重还会使输出电压上升。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过补偿会使原本负荷之外 还要加上过补的容性负荷 增大用电量 过补严重还会使输出电压上升。

同意!

网友R:
我想过补的事应该是不可能的吧?难道你们厂子检修还投补偿吗?在设计时是不可能出现这低级错误的。

看看是不是线接反了。

网友S:
过补是有可能出现的,自动投入故障,或者是手动投入都可以造成过补

网友T:
现在的控制器都有自动控制功能,一般情况下不会过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