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Citect与S7可否进行仿真?

楼主(2007-11-04):
哪位高人知道怎样才能让Citect和S7进行仿真?如何配置?

网友A:
可以.我99年就做过.是从实际的上位机改编而成.

网友B:
S7如何与citect建立通讯

网友:
不太清楚你说的仿真具体指的是什么。如果跟S7建立通讯我们有两个驱动S7NT、PSDIRECT可供使用。

网友C:
理论上应该可以,主要看S7的仿真器支持哪些通讯方式,原来用过,好像支持MPI

网友D(2007-12-20):
哪位高人知道怎样才能让Citect和Unity Pro XL进行仿真?如何配置?

网友E:
Citect和Unity仿真就等于是用Citect和Modbus设备进行仿真,直接用Citect里面的Modbus驱动协议或者Modnet驱动都可以,具体的可以咨询所在区域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