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常见的技术问题分析

楼主(2007-11-04):
一、压敏电阻的安全性问题:
  在以往的应用中,跨接在电源线上的压敏电阻器出现过起火燃烧,危机临近其它元器件的事故。对此,制造者和使用者共同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分析工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极大地降低了这类事故的概率,但尚未杜绝,因此,压敏电阻的使用安全性仍是个值得重视、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课题。
  压敏电阻起火燃烧的表观现象,大体上可分为老化失效和暂态过电压破坏两种类型。
  ①老化失效,这是指电阻体的低阻线性化逐步加剧,漏电流恶性增加且集中流入薄弱点,薄弱点材料融化,形成1kΩ左右的短路孔后,电源继续推动一个较大的电流灌入短路点,形成高热而起火。这种事故通常可以通过一个与压敏电阻串联的热熔接点来避免。热熔接点应与电阻体有良好的热耦合,当最大冲击电流流过时不会断开,但当温度超过电阻体上限工作温度时即断开。研究结果表明, 若压敏电阻存在着制造缺陷,易发生早期失效, 强度不大的电冲击的多次作用,也会加速老化过程,使老化失效提早出现。
  ②暂态过电压破坏,这是指较强的暂态过电压使电阻体穿孔,导致更大的电流而高热起火。整个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以至电阻体上设置的热熔接点来不及熔断。在三相电源保护中,N-PE线之间的压敏电阻器烧坏起火的事故概率较高,多数是属于这一种情况。相应的对策集中在压敏电阻损坏后不起火。一些压敏电阻的应用技术资料中,推荐与压敏电阻串联电流熔丝(保险丝)进行保护。
二、压敏电阻的连接线问题
  将压敏电阻接入电路的连接线要足够粗,推荐的连接线的尺寸注:接地线为5.5 mm2以上连接线要尽可能短,且走直线,因为冲击电流会在连接线电感上产生附加电压,使被保护设备两端的限制电压升高。
压敏电阻通流量 ≤600A   (600~2500)A ( 2500~4000)A (4000~20K)A
导线截面积    ≥ 0.3 mm2 ≥ 0.5 mm2    ≥ 0.8 mm2    ≥ 2 mm2

  例如:若压敏电阻MY两端各有3 cm长的接线,它的电感量L大体为18 nH,若有10 KA的8/20冲击电流流入压敏电阻,把电流的升速看作10KA / 8Μs,则引线电感上的附加电压UL1、UL2大体为
UL1= UL2=L(di/dt)=18×10-9( 10×103 / 8×10-6 )=22.5 V
这就使限制电压增高了45V。
三、压敏电阻的串联和配对
  压敏电阻可以很简单地串联使用。将两只电阻体直径相同(通流量相同)的压敏电阻串联后,漆压敏电压、持续工作电压和限制电压相加,而通流量指标不变。例如在高压电力避雷器中,要求持续工作电压高达数千伏,数万伏,就是将多个ZnO压敏电阻阀片迭和起来(串联)而得到的。
  压敏电阻可以并联,目的是获得更大的通流量,或者在冲击电流峰值一定的条件下减小电阻体中的电流密度,以降低限制电压。
  当要求获得极大的通流量[ 例如8/20,(50~200)KA ],且压敏电压又比较低(例如低于200V)时,电阻体的直径 / 厚度比太大,在制造技术上有困难,且随着电阻体直径的加大,电阻体的微观均匀性变差,因此通流量不可能随电阻体面积成比例地增大。这是用较小直径的电阻片并联可能是个更合理的方法。
由于高非线性,压敏电阻片的并联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只有经过仔细配对,参数相同的电阻片相并联,才能保证电流在各电阻片之间均匀分配。针对这种需求,本公司专门为用户提供配对的电阻片。
此外,纵向连结的几个压敏电阻器,使用经过配对的参数一致的压敏电阻器后,当冲击侵入时,出现在横向的电压差可以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配对也是有意义的。
四、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器件的串联和并联
  压敏电阻可以与气体放电管、空气隙、微放电间隙等气体放电器件相串联(图10.5a),这个串联组合的正常工作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①、系统电压上限值应低于气体放电器件G的直流击穿电压;②、G点火后在系统电压上限值下,压敏电阻MY中的电流应小于G的电弧维持电流,以保证G的熄弧。
这种串联组合具有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漏电流极小安全性好;以及不存在压敏电阻MY在系统电压下老化的问题,因而可靠性高等优点,但同时也有气体放电器件相应慢所引起的"让通电压"问题。
压敏电阻也可与气体放电管并联,以降低气体放电管的冲击点火电压。

网友A:
好东西我当然要支持

网友B:
很好,支持,请多发表一些对生产实际有用的文章

网友C:
请教唐工:加入我的工作电压是6000v,那么在选择压敏电阻时压敏电阻的额定电压怎样选择?

网友D:
还有这么复杂啊!好东西,学习中!

网友C:
楼主我的问题怎么得不到答复?

网友E:
好东西,我当然要支持

网友F: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G:
有燃烧的隐患,不大可能通过安规认证阿,

网友H:
这种SB说的话你们也信!

网友I:
我不太清楚,我见过两次被烧坏的,

网友C:
楼主我提出的问题希望得到答复

网友G:
转载:
1、什么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相应的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是按其用途来命名的,称为"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器按其用途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2、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3、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力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两大类:①保护用压敏电阻,②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网友G:
3.1保护用压敏电阻

(1) 区分电源保护用,还是信号线,数据线保护用压敏电阻器,它们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2) 根据施加在压敏电阻上的连续工作电压的不同,可将跨电源线用压敏电阻器可区分为交流用或直流用两种类型,压敏电阻在这两种电压应力下的老化特性表现不同。

(3) 根据压敏电阻承受的异常过电压特性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浪涌抑制型,高功率型和高能型这三种类型。

★浪涌抑制型:是指用于抑制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等瞬态过电压的压敏电阻器,这种瞬态过电压的出现是随机的,非周期的,电流电压的峰值可能很大。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

★高功率型:是指用于吸收周期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压敏电阻器,例如并接在开关电源变换器上的压敏电阻,这里冲击电压周期出现,且周期可知,能量值一般可以计算出来,电压的峰值并不大,但因出现频率高,其平均功率相当大。

★高能型:指用于吸收发电机励磁线圈,起重电磁铁线圈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的压敏电压器,对这类应用,主要技术指标是能量吸收能力。

压敏电阻器的保护功能,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下,是可以多次反复作用的,但有时也将它做成电流保险丝那样的"一次性"保护器件。例如并接在某些电流互感器负载上的带短路接点压敏电阻

网友G:
3.2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网友G:
压敏电阻(Varistor)是一种用得最多的限压器件。现在大量使用的是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外面包封环氧树脂(可添加颜料)。它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当元件二端的电压增大时,由于内部二极管达到击穿电压时的电阻值减小,从而过电压箝位在一定值。由于压敏电阻的突波承受能力取决于它的物理尺寸,因而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浪涌电流值,但是它的可靠性较差,易老化。

  通常来说,压敏电阻(Varistor)是一次性使用的,这也是其成分所决定的,因为受到过压(过流)冲击以后,其内部结构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氧化锌分子的排列由无序变成有序(或部分有序),甚至会发生爆炸(保护套)。

  通常以在压敏电阻上通过1mA直流电流时的电压来表示其是否导通的标志电压,这个电压就称为压敏电压UN。压敏电压也用符号U1mA表示。压敏电压的误差范围一般是±10%。

  在试验和实际使用中,通常把压敏电压从正常值下降10%作为压敏电阻失效的判据。

  压敏电阻(Varistor)直径的选取

1、客户直接要求耐量
2、询问客户整机执行标准——UL
3、按常规选取

  1kA(对8/20μs的电流波)用在晶闸管保护上,3kA用在电器设备的浪涌吸收上;5kA用在雷击及电子设备的过压吸收上;10kA用在雷击保护上。
-----------------------------------------------------------
以上摘自君耀股份公司(行业内领先的防雷器件生产商)的网站介绍。

网友C:
额定电压6000v或10000v的电机,应选用什么参数的压敏电阻?

网友J:
高能压敏电阻过压保护器与传统过电压保护装置比较表
性能参数比较 高能压敏电阻     RC+硒堆  RC+普通压敏电阻
可靠性          高(五年零事故)   低     低
吸收容量   2~200KJ -   -
残压比    1.30~1.45(U200A/U10mA)   -      -
限压能力             强            强      强
脉冲承受能力(三角波)500Ms           7500ms     2ms
非线性系数 20~30            3~7   20~25
泄漏电流         <150Ua           ≤0.5A    ≤0.5A
自身功耗          <0.3W         0.2~1.1kw     较大
体积            较小             较大     一般
响应速度         快(ns级)             较慢     一般
散热性能             快             较慢       慢

网友K(2007-12-18):
读后颇有收获,谢谢.

网友L:
值得一学

网友M(2008-01-17):
学习了!
中国电力技术网

网友N:
我公司的一台设备上的压敏电阻曾经爆过,烧的厉害,不过是因为同一电网上有大功率调压设备工作导致。

网友O(2008-03-14):
谢谢,很好的东东

网友P:
怎样检测呢?比如它的保护电压。

网友Q:
很好的资料,对大家很有益处。

网友R:
支持,请多发表一些对生产实际有用的文章

网友S(2008-05-04):
压敏电阻在实际电路中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在维修时很值得关注。

网友T(2009-09-14):
鉴于传统常用的过压保护设备—阻容吸收装置、硒堆保护及普通压敏电阻,阻容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差、损耗大、响应速度慢、发热量大、易损坏、且电容器易漏油;硒堆吸收浪涌能量的能力较强、非线性系数较低、损耗大及易发生老化失效;普通压敏电阻通流容量虽大,但能量容量却不大,另外普通压敏电阻冲击电流最大脉冲宽度远远小于大中功率半导体系统实际脉冲电流宽度,所以普通压敏电阻常发生短路或爆炸。
SPD吸能型过压保护器及吸收箱(国家专利号: 200720070747.X)是传统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新型更新换代产品,采用以纳米材料添加研制的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作为主功能件,其结构由氧化锌微结晶及高阻晶界层组成,其电压大小由高阻晶界层串联来决定,而通流量则由它有面积来决定.高阻晶界层是发热体,而氧化锌晶粒具有很大的热容量,是吸热体,它决定能量承受能力. 氧化锌微结晶电阻系数很低(1~10Ωcm);而晶界层的电阻系数很高(1012~13Ωcm);若升高加在电阻上之电压其电阻系数会降到10Ωcm以下.因此高能氧化锌压敏阀片在一定电压下是为绝缘体,但超过电压又成良导体.也就 是说当其在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下,其电阻值很高,可认为是开路状态,伏安特性是线性的;当过电压出现时,伏安特性为非线性,其阻值急剧下降,成为过电压的通路, 使电阻两端保持一恒定电压.当电压消失后,其本身电阻值又恢复常态呈高阻值.其具有通流容量大,能量密度大(300~500J/cm3),非线性系数高,残压低,漏电流小,伏安曲线对称/图2(无正负极之分),无续流,响应时间快(ns级)等特点.
电话: 021-28397704
传真: 021-29107473
邮箱: hhcc@021fmks.com
网址: http://www.021fmks.com
江涛-业务主管 15900811771 QQ7947362387
上海凡曼库斯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60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