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pmac卡控制伺服的PID调节问题!

楼主(2007-11-04):
我用mini-pma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带动工作台,用PC给PMAC发位置指令,工作台运动后出现少许回转现象,是不是PID调节的问题?据我所知,PID调节分为伺服的和PMAC的调节。我想请教各位高手:
1.系统出现的问题是否与PID调节有关?调节时,是空载还是加上工作台?
2.pmac卡调节设置I变量,那伺服的PID调节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mini-pmac的轴卡可是较早的产品,不太容易见到了。
对问题1,建议还是带载调试好,除非你的电机比工作台的机械惯量大的多,否则你调试设置的参数不适应带载工况。你说的“工作台运动后出现少许回转现象”,是否是系统有振荡超调啊?那是有可能PID参数设的不好。
对问题2伺服你不是说用松下的吗?可以直接在松下伺服驱动器上进行参数设置啊!要看是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还是力矩模式,对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的比例、积分、微分等增益,以及惯量比、回路增益等进行调整。顺便问下:你说的pmac卡调节设置I变量,具体怎么设置I变量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1.系统是有振荡,就是在不给伺服发命令的时候,丝杠在来回振荡,幅度不是很大,就是系统不稳定,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具体怎么调节?
2.伺服是速度模式。不知道怎么设置伺服的PID?I变量设置是随便设置的i130=6500 i135=0
i129=20
i169=20480
i160=0
i168=0
i111=320000
i129=20
i169=20480
i160=0
i168=0
i111=320000
i131=2000
i132=2000
i133=0
i134=1

网友B:
1.系统是有振荡,就是在不给伺服发命令的时候,丝杠在来回振荡,幅度不是很大,就是系统不稳定,
系统不稳定,你那的现场情况如何?是否存在干扰?给点前馈补偿看下。

网友C:
“不知道怎么设置伺服的PID?I变量设置是随便设置的”———建议先设I增益为最小值(或者I积分时间为最大值),以纯P增益先调伺服的阶跃响应,感觉基本合适(既快又不超调),再逐渐加大I增益,直到基本不出现超调。

楼主:
恩,有道理。本人想先对伺服进行增益调节,然后再对PMAC的PID调节。高人给指点一下,这样调好吗?还有机械刚度到底指什么呀?Pr20惯性比通过什么算出来呢?
谢谢各位拉!

网友C:
调试调试,就是边调边试,边试边调。
机械刚度是指机械结构对外界静态或动态力的抵抗能力,通常以kN/um等类似单位表示。
惯性比是指则算到电机驱动轴的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的比值。

网友D:
振荡可能是死区和零偏没设置好
可以尝试设置Ix64 Ix65
另外调的时候可以用Pmac Tuning

楼主:
那几个参数最重要呢?

网友C:
看你想做什么?

网友E(2009-01-22):
请教,PMAC卡伺服ON以后电机旋转,请问需要设置什么I变量,谢谢